[运放] 交流放大器,请高手们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2014-12-13):
淘宝上淘了一个交流电压电流表,对电流放大电路挺感兴趣,于是就拆了把电路抄了出来。电路画出来了,但看得云里雾里,请高手们分析一下电路工作原理。图上V2是电流互感器,示波器输出端接AD采样。原电路应该是这样的,也有可能部分地方抄错了。

网友A:
可能你的电路有误。
基本就是半波精密整流电路(直接参考数字万用表的电路吧)。
这是测平均值的,不是测真有效值。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了解一下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