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XDS510PLUS仿真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4-12-13):
各位大神,我刚入门DSP,买了个合众达的510PLUS的仿真器,安装时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我是笔记本win8.1的系统,在XP虚拟机上装的CCS3.3,驱动软件用的是网上下载的Drivers For CCS3.3:

按照安装步骤把驱动安在了CCS3.3安装文件夹下,驱动安装时自动搜索和指定文件夹搜索均不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上图中seedusb2.sys文件图表貌似显示不出来,是这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是WIN8的,我曾尝试这安装也是不行。WIN8是64位的,510只支持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是WIN8的,我曾尝试这安装也是不行。WIN8是64位的,510只支持32位的。 ...

我是在xp虚拟机下安装的驱动,也是64位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xp虚拟机下安装的驱动,也是64位的吗?

如果安装虚拟机是XP的应该就不会,是32位的。我也是这么用的。你是说在XP下也没有吗?

网友A:
仔细参考一下安装指南。我发一个安装说明吧!你参考一下,我用的好像给你的不是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安装虚拟机是XP的应该就不会,是32位的。我也是这么用的。你是说在XP下也没有吗? ...

对,因为win8不支持CCS3.3,所以我都是在xp虚拟机下弄的。CCS3.3和驱动的安装都没问题,按照安装说明都设置好了,就是连上仿真器后出现前面的问题,一直找不到驱动,但是.sys和.inf文件都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因为win8不支持CCS3.3,所以我都是在xp虚拟机下弄的。CCS3.3和驱动的安装都没问题,按照安装说明都设 ...

设备管理器也差不多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也差不多设备吗?

XP虚拟机设备管理器,感觉没太大问题

网友B:
dsp仿真器是严格区分CCS版本,电脑系统版本,还有DSP系列的
买的时候弄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XP虚拟机设备管理器,感觉没太大问题

我换了台win7 32位的电脑连接就没有问题了,这个xp虚拟机的问题暂时可以不用解决了,非常感谢!
但现在又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从setup CCS里进CCS没有问题,和仿真器的连接也正常,但是我直接双击CCSv3.3的图表是就会长时间出现下图:

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成: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仿真器是严格区分CCS版本,电脑系统版本,还有DSP系列的
买的时候弄清楚 ...

我换了台win7 32位的电脑连接就没有问题了,这个xp虚拟机的问题暂时可以不用解决了,非常感谢!
但现在又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从setup CCS里进CCS没有问题,和仿真器的连接也正常,但是我直接双击CCSv3.3的图表是就会长时间出现下图:

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成: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哈?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改成管理员身份就可以运行了,希望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借鉴~
结帖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改成管理员身份就可以运行了,希望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借鉴~
结帖啦~ ...

恭喜!

网友C(2015-08-01):
SEED-XDS510PLUS  到我们公司购买可以免费提供原厂技术支持  价格优惠  欢迎来电咨询!13537570405  黄先生  QQ:284191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