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ubuntu下Host SMBus controller not enabled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13):
在虚拟机上安装好ubuntu12.04后启动出现如下的提示:

     SMBus 是 System Management Bus 的缩写,是1995年由Intel提出的,应用于移动PC和桌面PC系统中的低速率通讯。它主要是希望通过一条廉价并且功能强大的总线(由两条线组成),来控制主板上的设备并收集相应的信息。
    SMBus 为系统和电源管理这样的任务提供了一条控制总线,使用 SMBus 的系统,设备之间发送和接收消息都是通过 SMBus,而不是使用单独的控制线,这样可以节省设备的管脚数。
使用 SMBus,设备还可以提供它的生产信息,告诉系统它的型号,部件号等,针对挂起事件保存它的状态,报告不同类别的错误,接收控制参数,并返回它的状态等。
    SMBus器件存在现有7层OSI网络模型中的前3层,即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
    SMBus最初的目的是为智能电池,充电电池和与其他系统通信的微控制器之间的通信链路而定义的。SMBus也被用来连接各种设备,包括电源相关设备,系统传感器,EEPROM通讯设备等等。
    SMBus 最适用于笔记本电脑上,检测各元件状态并更新硬件设置引脚 (pull-high 或 pull-low)。例如,将不存在的 DIMM 时钟关闭,或检测电池低电压状态。
    SMBus 的数据传输率只有 100Kbit/s;这允许单一主机与 CPU 和多个主从硬盘通讯并收发数据。SMBus 也可用于免跳线设计的主板上。  SMBus 是 System Management Bus 的缩写,译为系统管理总线,SMBus是一种二线制串行总线,1996年第一版规范开始商用。它大部分基于I2C总线规范。和 I2C一样,SMBus不需增加额外引脚,创建该总线主要是为了增加新的功能特性,但只工作在100kHz且专门面向智能电池管理应用。它工作在主/从模式:主器件提供时钟,在其发起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起始位,在其终止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停止位;从器件拥有一个唯一的7或10位从器件地址

SMBus与I2C的差别:

    SMBus与I2C总线之间在时序特性上存在一些差别。首先,SMBus需要一定数据保持时间,而 I2C总线则是从内部延长数据保持时间。SMBus具有超时功能,因此当SCL太低而超过35 ms时,从器件将复位正在进行的通信。相反,I2C采用硬件复位。SMBus具有一种警报响应地址(ARA),因此当从器件产生一个中断时,它不会马上清除中断,而是一直保持到其收到一个由主器件发送的含有其地址的ARA为止。SMBus只工作在从10kHz到最高100kHz。最低工作频率10kHz是由SMBus超时功能决定的

解决办法:

1.在终端下获得root权限:sudo su
2.编辑文件:sudo vim /etc/modprobe.d/blacklist.conf
3.通过下面指令操作,在配置文件的末行插入:
blacklist i2c_piix4

4.将数据写入缓存,退出
5.重启:reboot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木看明白!

楼主:
看来是缺少图片啊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们在BBB上装的是Ubuntu系统,外接hub的时候,同时接上摄像头和无线网卡,十次有九次没办法开机启动,重启也没效。通常是只有摄像头或者无线网卡其中一个能够开机启动.会不会是因为SMbus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们在BBB上装的是Ubuntu系统,外接hub的时候,同时接上摄像头和无线网卡,十次有九次没办法开机启 ...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求分析
@icecu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们在BBB上装的是Ubuntu系统,外接hub的时候,同时接上摄像头和无线网卡,十次有九次没办法开机启 ...

你确定功耗没有超标???

网友B(2015-01-12):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功耗没有超标???

功耗这个没有仔细计算过,打印dmsg 是端点超时,开机以后两个插拔都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最大功耗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耗这个没有仔细计算过,打印dmsg 是端点超时,开机以后两个插拔都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最大功耗是多少? ...

你只插一个开机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功耗问题了。不是功耗问题就是其他原因启动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只插一个开机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功耗问题了。不是功耗问题就是其他原因启动失败 ...

只插一个是没有问题的,开机后插上另一个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插一个是没有问题的,开机后插上另一个也没有问题。

那就是电源有问题.电源不够一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