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流变大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4-12-13):
正在做一个案子,3相无刷直流电机,带霍尔信号,已经能驱动。但是上级实验中,20多小时后出现电机停转的现象。
测试发现驱动单片机停止工作了,应该是电压低压造成的复位。
现在的情况是电机负载是恒定的情况,25秒会运行一次,期间会有加速、减速、低速堵转、反转等过程。
请帮忙分析电机在什么状态下,会使电流异常增大,从而电源无法负荷,造成低压复位。

网友A:
换相有问题?卡死?拉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相有问题?卡死?拉低电压?

程序已经能工作的,老化时出现的问题。
请问国产的电机本身会出现自动卡死现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已经能工作的,老化时出现的问题。
请问国产的电机本身会出现自动卡死现象吗? ...

电机本身不会出现卡死;
应该是过流了或堵转了或其它原因,MCU买来及反映,也没关断输出吧;

网友B:
我以前还专门老化测试过,连续转7天都没问题;
当然散热器发热了,维持在一个比较恒定的温度;
大概40到50度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还专门老化测试过,连续转7天都没问题;
当然散热器发热了,维持在一个比较恒定的温度;
大 ...

7天,空载还是带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天,空载还是带载啊。。。

恩,昨天又调好一个2路的无刷;
昨天晚上一直开着转,早上去摸了下,散热器一点不热;
200W的;
可能杭州这几天比较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天,空载还是带载啊。。。

空载有啥好测试的;

我做工业车的,一般负载200KG吧,加上的自重300KG肯定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载有啥好测试的;

我做工业车的,一般负载200KG吧,加上的自重300KG肯定有的;

哈哈,我少见多怪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本身不会出现卡死;
应该是过流了或堵转了或其它原因,MCU买来及反映,也没关断输出吧; ...

没明白你的意思
负载是固定的,正常的话肯定不会过载的
想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你说的过流或者堵转或其他原因
我的方案里面的确没做过流检测,但是我想的是有霍尔信号
换向不正常再做纠错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
负载是固定的,正常的话肯定不会过载的
想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你说的过流或者堵转或其 ...

那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程序BUG也说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程序BUG也说不准啊;

没找出本质的问题,检测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
现在程序把加速放缓了,增加了复位处理功能
没发现这样的问题出现了。

测试过把加速调快的时候发现偶尔会在加速阶段电机卡一下在继续加速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电机质量问题?

但是出现了一次程序停止运行的情况,用的PIC的芯片,程序中没睡眠,复位有处理程序,居然停在某处不动了。因为程序只有运行,有指示灯会闪烁。问别的工程师说是可能进入空闲模式了,我想不通程序没设置怎么进的去的呢
呵呵,这个不谈了,程序复位现在加了屏蔽空闲模式的功能,在继续测试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出本质的问题,检测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
现在程序把加速放缓了,增加了复位处理功能
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

换向的时候加点延时看看,硬件干扰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向的时候加点延时看看,硬件干扰也说不定;

你说的换相时延时,还是方向反正时延时?
延时多少合适?

网友D(2016-07-12):
楼主,我最近在做无数直流电机的驱动,两个250W电机,24V供电,空载时电机运行良好,但是负载一个人之后就会有时候出现抖动,抖动一阵芯片就会过流保护复位重启,请问抖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还专门老化测试过,连续转7天都没问题;
当然散热器发热了,维持在一个比较恒定的温度;
大 ...

我最近在做无数直流电机的驱动,两个250W电机,24V供电,空载时电机运行良好,但是负载一个人之后就会有时候出现抖动,抖动一阵芯片就会过流保护复位重启,请问抖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E(2018-11-12):
我也有类似的疑惑,有大师指点一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