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能共用吗?

楼主(2014-12-13):
(无正文)

网友A:
有点难。

把振荡信号分成三路,不就行了,为要什么仅仅共用晶振?公用振荡器,不就行了?

网友B:
晶体不能共用。
但时钟信号可以共用。

网友C:
就算可以用,晶振的布线过长板子干扰不堪设想

网友D:
共用是可以的,只需要考虑驱动能力和走线长度(当然需要内部起振电路是一样的)

楼主:
一个板上放几个一样的晶振总感觉别扭,也许放个有源晶振更保险点。

网友E:
建议用有源晶振,布线要尽可能合理
必要的话,时钟输出加驱动

网友F:
时钟源可以共用,由其中一个引出,再接到其它需要的地方,如果距离较远需加缓冲,用门电路即可。

网友G:
可以,不过要增加驱动和隔离!

网友H:
红白经典FC电路就是公用的时钟信号,共用晶体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