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例程连载+教学】第15章 输入

楼主(2014-12-13):
第十五章 输入捕获实验
实验10
第十五章

1.硬件平台: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2.软件平台:MDK5.13.固件库版本:V1.4.0

        上一章,我们介绍了STM32F4的通用定时器作为PWM输出的使用方法,这一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通用定时器作为输入捕获的使用。在本章中,我们将用TIM5的通道1PA0)来做输入捕获,捕获PA0上高电平的脉宽(用KEY_UP按键输入高电平),通过串口打印高电平脉宽时间,从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5.1 输入捕获简介
15.2 硬件设计
15.3 软件设计
15.4 下载验证

15.1 输入捕获简介
输入捕获模式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宽度或者测量频率。我们以测量脉宽为例,用一个简图来说明输入捕获的原理,如图15.1.1所示:

图15.1.1 输入捕获脉宽测量原理
       如图15.1.1所示,就是输入捕获测量高电平脉宽的原理,假定定时器工作在向上计数模式,图中t1~t2时间,就是我们需要测量的高电平时间。测量方法如下:首先设置定时器通道x为上升沿捕获,这样,t1时刻,就会捕获到当前的CNT值,然后立即清零CNT,并设置通道x为下降沿捕获,这样到t2时刻,又会发生捕获事件,得到此时的CNT值,记为CCRx2。这样,根据定时器的计数频率,我们就可以算出t1~t2的时间,从而得到高电平脉宽。
在t1~t2之间,可能产生N次定时器溢出,这就要求我们对定时器溢出,做处理,防止高电平太长,导致数据不准确。如图15.1.1所示,t1~t2之间,CNT计数的次数等于:N*ARR+CCRx2,有了这个计数次数,再乘以CNT的计数周期,即可得到t2-t1的时间长度,即高电平持续时间。
输入捕获的原理,我们就介绍到这。
STM32F4的定时器,除了TIM6和TIM7,其他定时器都有输入捕获功能。STM32F4的输入捕获,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检测TIMx_CHx上的边沿信号,在边沿信号发生跳变(比如上升沿/下降沿)的时候,将当前定时器的值(TIMx_CNT)存放到对应的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TIMx_CCRx)里面,完成一次捕获。同时还可以配置捕获时是否触发中断/DMA等。
本章我们用到TIM5_CH1来捕获高电平脉宽,捕获原理如图15.1.1所示,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本章需要用到的一些寄存器配置,需要用到的寄存器有:TIMx_ARR、TIMx_PSC、TIMx_CCMR1、TIMx_CCER、TIMx_DIER、TIMx_CR1、TIMx_CCR1这些寄存器在前面2章全部都有提到(这里的x=5),我们这里就不再全部罗列了,我们这里针对性的介绍这几个寄存器的配置。
首先TIMx_ARR和TIMx_PSC,这两个寄存器用来设自动重装载值和TIMx的时钟分频,用法同前面介绍的,我们这里不再介绍。
再来看看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1:TIMx_CCMR1,这个寄存器在输入捕获的时候,非常有用,有必要重新介绍,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15.1.2所示:
图15.1.2 TIMx_CCMR1寄存器各位描述
       当在输入捕获模式下使用的时候,对应图15.1.2的第二行描述,从图中可以看出,TIMx_CCMR1明显是针对2个通道的配置,低八位[7:0]用于捕获/比较通道1的控制,而高八位[15:8]则用于捕获/比较通道2的控制,因为TIMx还有CCMR2这个寄存器,所以可以知道CCMR2是用来控制通道3和通道4(详见《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435页,15.4.8节)。
       这里我们用到的是TIM5的捕获/比较通道1,我们重点介绍TIMx_CMMR1的[7:0]位(其高8位配置类似),TIMx_CMMR1的[7:0]位详细描述见图15.1.3所示:
图15.1.3 TIMx_CMMR1 [7:0]位详细描述
其中CC1S[1:0],这两个位用于CCR1的通道配置,这里我们设置IC1S[1:0]=01,也就是配置IC1映射在TI1上(关于IC1,TI1不明白的,可以看《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393页的图119-通用定时器框图),即CC1对应TIMx_CH1。
输入捕获1预分频器IC1PSC[1:0],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是1次边沿就触发1次捕获,所以选择00就是了。
输入捕获1滤波器IC1F[3:0],这个用来设置输入采样频率和数字滤波器长度。其中,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是定时器的输入频率(TIMxCLK),一般为84Mhz/168Mhz(看该定时器在那个总线上),而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则是根据TIMx_CR1的CKD[1:0]的设置来确定的,如果CKD[1:0]设置为00,那么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N值就是滤波长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IC1F[3:0]=0011,并设置IC1映射到通道1上,且为上升沿触发,那么在捕获到上升沿的时候,再以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的频率,连续采样到8次通道1的电平,如果都是高电平,则说明却是一个有效的触发,就会触发输入捕获中断(如果开启了的话)。这样可以滤除那些高电平脉宽低于8个采样周期的脉冲信号,从而达到滤波的效果。这里,我们不做滤波处理,所以设置IC1F[3:0]=0000,只要采集到上升沿,就触发捕获。
再来看看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TIMx_CCE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见图14.1.3(在第14章)。本章我们要用到这个寄存器的最低2位,CC1E和CC1P位。这两个位的描述如图15.1.4所示:
图15.1.4 TIMx_CCER最低2位描述
       所以,要使能输入捕获,必须设置CC1E=1,而CC1P则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配置。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DMA/中断使能寄存器:TIMx_DIE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见图13.1.2(在第13章),本章,我们需要用到中断来处理捕获数据,所以必须开启通道1的捕获比较中断,即CC1IE设置为1。
控制寄存器:TIMx_CR1,我们只用到了它的最低位,也就是用来使能定时器的,这里前面两章都有介绍,请大家参考前面的章节。
最后再来看看捕获/比较寄存器1:TIMx_CCR1,该寄存器用来存储捕获发生时,TIMx_CNT的值,我们从TIMx_CCR1就可以读出通道1捕获发生时刻的TIMx_CNT值,通过两次捕获(一次上升沿捕获,一次下降沿捕获)的差值,就可以计算出高电平脉冲的宽度(注意,对于脉宽太长的情况,还要计算定时器溢出的次数)。
至此,我们把本章要用的几个相关寄存器都介绍完了,本章要实现通过输入捕获,来获取TIM5_CH1(PA0)上面的高电平脉冲宽度,并从串口打印捕获结果。下面我们介绍库函数配置上述功能输入捕获的步骤:
1)开启TIM5时钟,配置PA0为复用功能(AF2),并开启下拉电阻。
要使用TIM5,我们必须先开启TIM5的时钟。同时我们要捕获TIM5_CH1上面的高电平脉宽,所以先配置PA0为带下拉的复用功能,同时,为了让PA0的复用功能选择连接到TIM5,所以设置PA0的复用功能为AF2,即连接到TIM5上面。
开启TIM5时钟的方法为: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TIM5时钟使能
当然,这里我们也要开启PA0对应的GPIO的时钟。
       配置PA0为复用功能,所以我们首先要设置PA0引脚映射AF2,方法为: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5); //GPIOF9复用位定时器14
最后,我们还要初始化GPIO的模式为复用功能,同时这里我们还要设置为开启下拉。方法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0
跟上一讲PWM输出类似,这里我们使用的是定时器5的通道1,所以我们从STM32F4对应的数据手册可以查看到对应的IO口为PA0:
2)初始化TIM5,设置TIM5的ARR和PSC
在开启了TIM5的时钟之后,我们要设置ARR和PSC两个寄存器的值来设置输入捕获的自动重装载值和计数频率。这在库函数中是通过TIM_TimeBaseInit函数实现的,在上面章节已经讲解过,这里不重复讲解。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5,&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TIM5
3)设置TIM5的输入捕获参数,开启输入捕获。
TIM5_CCMR1寄存器控制着输入捕获1和2的模式,包括映射关系,滤波和分频等。这里我们需要设置通道1为输入模式,且IC1映射到TI1(通道1)上面,并且不使用滤波(提高响应速度)器。库函数是通过TIM_ICInit函数来初始化输入比较参数的:
void TIM_IC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同样,我们来看看参数设置结构体TIM_ICInitTypeDef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TIM_Channel;  //通道
  uint16_t TIM_ICPolarity; //捕获极性
  uint16_t TIM_ICSelection;//映射
  uint16_t TIM_ICPrescaler;//分频系数
  uint16_t TIM_ICFilter;   //滤波器长度
} TIM_ICInitTypeDef;
参数TIM_Channel很好理解,用来设置通道。我们设置为通道1,为TIM_Channel_1。
参数TIM_ICPolarit是用来设置输入信号的有效捕获极性,这里我们设置为TIM_ICPolarity_Rising,上升沿捕获。同时库函数还提供了单独设置通道1捕获极性的函数为: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
这表示通道1为上升沿捕获,我们后面会用到,同时对于其他三个通道也有一个类似的函数,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使用的是哪个通道该调用哪个函数,格式为TIM_OCxPolarityConfig()。
参数TIM_ICSelection是用来设置映射关系,我们配置IC1直接映射在TI1上,选择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参数TIM_ICPrescaler用来设置输入捕获分频系数,我们这里不分频,所以选中TIM_ICPSC_DIV1,还有2,4,8分频可选。
参数TIM_ICFilter设置滤波器长度,这里我们不使用滤波器,所以设置为0。
这些参数的意义,在我们讲解寄存器的时候举例说明过,这里不做详细解释。
我们的配置代码是: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4)使能捕获和更新中断(设置TIM5的DIER寄存器)
因为我们要捕获的是高电平信号的脉宽,所以,第一次捕获是上升沿,第二次捕获时下降沿,必须在捕获上升沿之后,设置捕获边沿为下降沿,同时,如果脉宽比较长,那么定时器就会溢出,对溢出必须做处理,否则结果就不准了,不过,由于STM32F4的TIM5是32位定时器,假设计数周期为1us,那么需要4294秒才会溢出一次,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两件事,我们都在中断里面做,所以必须开启捕获中断和更新中断。
这里我们使用定时器的开中断函数TIM_ITConfig即可使能捕获和更新中断:
TIM_ITConfig( TIM5,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和捕获中断
5)设置中断优先级,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

实验详细手册和源码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41586.htm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购买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855882779

网友A:
这种方式用于测频,准确性怎么样?

网友B:
测频准确性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