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下stm32定时中断2个函数

楼主(2014-12-13):
有2个函数(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3) != RESET) 和(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这俩个中断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啊
一个函数是TIM_CNT计数等于=CRR候触发中断吗,触发中断?
另一个是TIM_CNT到ARR时候触发中断?
我做实验用(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3) != RESET)时候
把ARR=255 而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255时候怎么是方波呢?

网友A:
最关键的区别是, 前者来自于 CCR3 的匹配 (或捕捉) 触发; 而后者则是由定时器更新触发 (通常是计数器溢出).
这是定时器很重要的知识, 其实编程参考手册说得很仔细, 如果不容易理解, 建议通过实验弄清楚它

网友B: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3) != RESET
这个一般用于定时器3的通道3,捕获输入超时中断,比如做BLDC,PMSM电机控制会经常用到;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这个定时器3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区别是, 前者来自于 CCR3 的匹配 (或捕捉) 触发; 而后者则是由定时器更新触发 (通常是计数器溢出). ...

谢谢您的指点,是不是 前者来自于 CCR3 的匹配 (或捕捉) 触发之后CNT计数就,不再向ARR上累计了,而是CNT 重新计数了?
通常是计数器溢出是指CNT计数到ARR是时候产生中断,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