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51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12-13):
各位大神好,我想请问一下,在程序中我没有打开单片机的串口中断,为什么还是会进入interrupt 4函数了。

网友A:
不可能吧,是不是汇编写的,忘记了返回吧

网友B:
肯定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或则是向量表写错了。

楼主(2015-02-05):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是不是汇编写的,忘记了返回吧

我是人为的置了TI为1,应该是这样的,TI或RI为1,就会进入串口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人为的置了TI为1,应该是这样的,TI或RI为1,就会进入串口中断。

人为的也会中断的,前提是中断也要使能的

网友D:
有了中断标志咋不中断  ..一般而言,你不打开串口中断,中断标志不会变成1,你擅自改动了中断标志,那肯定就出问题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了中断标志咋不中断  ..一般而言,你不打开串口中断,中断标志不会变成1,你擅自改动了中断标志,那肯定 ...

不要乱说,

查询工作方式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说,

查询工作方式是怎么回事

查询就是用软件去检测中断标志位,中断就是硬件自动查询中断标志位,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询就是用软件去检测中断标志位,中断就是硬件自动查询中断标志位,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

这个问题当时就解决了,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关闭中断就应该是硬件不会主动的把中断标志置一,但是人为的把标志置一还是可以执行中断程序的。

网友F:
习惯的说法是:不管程序写得怎么样,肯定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