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线性电源输出有必要接TVS管吗?

楼主(2014-12-13):
如题,一直觉得没有必要,但是看有些电路图中这样做了,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这主要是看负载电路是不是对ESD敏感

网友B:
必须有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有必要

能否请版主科普一下此处TVS管的作用

网友D:
估计这个TVS是防止EMC中的雷击浪涌实验对芯片的破坏。这和线性电源的前端是否和AC隔离也有关。

网友E:
除非电源100%可靠吧。

网友F:
为了可靠性,还是装上吧!

网友G(2015-02-05):
有必要装,如果前面的三极管坏掉的话它就能起电压保护作用了

网友H(2015-03-09):
我一般是自恢复保险+TVS

网友I(2015-06-12):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是自恢复保险+TVS

正解,这样才算是完整的保护。

网友J(2016-06-22):
引用 网友I:
正解,这样才算是完整的保护。

自恢复保险加在220V线路上吗?还是加在输出那里?

网友K(2016-09-13):
引用 网友C:
能否请版主科普一下此处TVS管的作用

TVS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