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12-13):
利用了msp430f4152的AD,但是发现仿真时一切正常,独立运行时,AD的值采不到,为什么?

网友A:
这可能是在选择上出现差错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C:
可能没复位吧

楼主:
好像是复位不好,但是msp430f4152有些功能也能操作,这是为什么?还有一部分复位,一部分不复位之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复位不好,但是msp430f4152有些功能也能操作,这是为什么?还有一部分复位,一部分不复位之说吗? ...

没看到你的复位电路时怎么样的,建议增加复位电路中复位电阻的阻值试试。
因为不清楚msp430单片机的内部硬件的真实结构,所以只是猜测:怀疑是430单片机内部一些外围设备复位时间比较长,特别是ADC和DAC。这样就会造成,复位后io可以操作,程序也能运行,但就是ADC和DAC无**确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