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有偿诚寻对485通信熟悉的朋友

楼主(2014-12-13):
价格:1000 元
有偿诚寻对485通信熟悉的朋友,特别的有实际现场工作经验,可以解决485通信因为干扰严重无法通信问题,联系qq:8819237

网友A:
本开发室长期承接单片机(MCS51、PIC、AVR系列)、ARM、FPGA、DSP系统,数字电路,模拟电路,PCB板,PLC控制改单片机,PLC编程等的开发与设计;主要领域有光传输、无

线、医疗、工控、监测、监控、计量、消费电子等。
联系方式:
QQ:249627334;
MSN:cdmekf@hotmail.com
Email:cdmekf@163.com
联系电话:13668257671;

网友B:
一般用屏蔽双绞线,再不行光纤线传输信号;
波特率尽可能降低;
电路板方面基本的光耦隔离,好的485芯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屏蔽双绞线,再不行光纤线传输信号;
波特率尽可能降低;
电路板方面基本的光耦隔离,好的485芯片等 ...

这是电路

电缆用的是485专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网友C:
可以考虑加共模电感电容之类的抗干扰措施,直流交流信号最好分开,看是否有效果

网友D:
搞得这么复杂,直接用MAX483等485 IC,别用RS422电路转成485.搞上合适的偏置,软件要设好波特率,收发时序。

网友E:
哥们,我感觉没有必要这样的吧,我做过智能楼宇,通信就用的是485方式,线是用双胶屏蔽线,但电路和你的不一样(有防雷保护)从机都是AVR单片机,主机是STM32的(主机坏了下面地址最小号AVR做主机,以此类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用的就是这个方案。

网友F:
楼上给力,连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方案都清楚。

网友G:
呵呵。这个不是很难得。

网友H:
我设计的485通信在矿井应用,25公里传输,无中继,2400BPS,采用同步传输,加纠错编码。有强干扰时,通信正常。

楼主:
现已找到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