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原理中,电压一开始加在启辉器上

楼主(2014-12-13):
在日光灯原理图上,各部分是串联在一起的,但启辉器是未接通的,当电源给220V电压时,为什么这220V的电压就是启辉器两端的电压呢?
如果通过KVL来理解,那就是启辉器电压+灯丝电压+镇流器电压+电源电压=0,即U启辉器+IR+L*(di'/dt)+220=0,由于电路中电流为0,故U启辉器=220,可是我能不能把空气理解成电阻很大的电阻呢,如果这样把U启辉器表示成IR,不就也等于0了吗,可是这样就成220=0了,不符合KVL了。启辉器两端电压怎么理解

网友A:
启辉器是个充低压氖气的玻璃泡,其电压/电流特性完全是非线性的,不能理解为电阻。
启辉后电流并不太大,所以灯丝和镇流器上压降也不太大,可以保证启辉器两端电压能够维持启辉器放电(维持放电至少要70多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辉器是个充低压氖气的玻璃泡,其电压/电流特性完全是非线性的,不能理解为电阻。
启辉后电流并不太大,所 ...

谢谢,就是说启辉器静触片与动触片之间电压与电流特性是非线性的,可不可以认为是非线性电阻呢?
想再问下,书上说接通电源后220伏电压加在启辉器上,是不是因为气体的电阻为无穷大,而大电阻分得的电压大,故为220V
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说启辉器静触片与动触片之间电压与电流特性是非线性的,可不可以认为是非线性电阻呢?
想再问下 ...

“启辉器静触片与动触片之间电压与电流特性是非线性的,可不可以认为是非线性电阻呢?”
在动静触片未接触,且已经启辉时,是非线性电阻,而且有一段是负电阻,即随电流增加两端电压反而减少。

“书上说接通电源后220伏电压加在启辉器上……”
未启辉时,启辉器电阻接近无穷大,故绝大部分电压(99.9%以上)降落在启辉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辉器静触片与动触片之间电压与电流特性是非线性的,可不可以认为是非线性电阻呢?”
在动静触片未接 ...

您说的未启辉时,启辉器电阻接近无穷大,故绝大部分电压(99.9%以上)降落在启辉器上。
是源于串联电路的分压性质说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未启辉时,启辉器电阻接近无穷大,故绝大部分电压(99.9%以上)降落在启辉器上。
是源于串联电路的分 ...

是。

网友B:
启辉器  是不是所说的跳泡?    可不可以用电视机上的消磁电阻 代替?  害怕爆炸 一直没敢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辉器  是不是所说的跳泡?    可不可以用电视机上的消磁电阻 代替?  害怕爆炸 一直没敢试! ...

不能。。。。特性差太多了,氖泡是电压击穿后等效电阻变大,消磁电阻是PTC,而且在电路稳定后会发热。

网友D: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种启动器,还是换成电子镇流器的好。安全,可靠,节能,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辉器是个充低压氖气的玻璃泡,其电压/电流特性完全是非线性的,不能理解为电阻。
启辉后电流并不太大,所 ...

启辉器要多大电压才能使氖气电离发光呢?
是70多伏特吗
这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呢,是所有启辉器都是70多伏特就能发光吗
测电笔也有氖泡,那个电压有多大,跟这个启辉器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辉器要多大电压才能使氖气电离发光呢?
是70多伏特吗
这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呢,是所有启辉器都是70多伏 ...

这是低压气体放电,启辉电压与气体压强有关,且随温度有一些变化。
启辉电压比维持电压要高(这正是前面我说特性曲线中有一段电阻为负的原因)。考虑启辉器与电阻串联接到直流电源上,两端电压缓慢升高的情况。电压较低时不会启辉(发生放电),升高到某一数值时启辉(气体放电发光,仅阴极发光),启辉后两端电压降低,通过的电流从零开始突然增加到电源电压减去维持电压再除以电阻之值(此过程电阻为负)。日光灯的启辉器,启辉电压大约90~100V,维持电压大约70V。电源电压如果降低一些,放电仍可维持,启辉器两端电压基本不变,但电流减少。然而电压降低电流必减少,电流减少到一定程度,放电即不能维持(辉光熄灭),恢复到未启辉状态。如果电源是工频交流,那么每秒启辉100次,熄灭100次,且两电极交替发光,看上去好像两电极均有辉光。
试电笔里面的氖泡,启辉电压与日光灯启辉器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