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热保护问题

楼主(2014-12-13):
各位大神,
  功率管输出大电流不能长时间工作,以免损坏功率输出单元,于是需要热保护。
  功率管装有散热片。想在散热片上加一个类似热敏电阻的原件,通过热敏电阻来检测其温度,实现过某个温度时关断管子的输出。
  问题:
     热敏电阻响应速度是否及时?
      因为热量的传递时从功率管内部传递到散热片然后再传递到热敏电阻。由于有时候功率管输出高电流脉冲,使管子内部温度急剧上升,会不会由于热量的传递过程消耗的时间,长期以往,对功率管造成损耗从而寿命变得很短呢?
    这样的话,对管子和散热片的安装的紧密性有很高的要求了?
    十分感谢!
    不知道业界都用什么方式来对这个进行热保护的?

网友A:
既然可以关断管子,你还是用控制电流或加大管子的余度要来得方便可靠经济。

网友B:
如果是用IGBT,可以通过管压降判断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可以关断管子,你还是用控制电流或加大管子的余度要来得方便可靠经济。 ...

多谢,
  管子功耗取决于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即输出电压高时本身发热也小。
  从散热角度出发,貌似只控制输出电流有些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IGBT,可以通过管压降判断电流大小。

多谢,
  价格电流采样貌似成本也比较高。
  我想做到在不同的电流区段管子的工作时间段不一样,即大电流时输出时间短点,小电流时输出时间长点,大神有好点的性价比高的思路么,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管子功耗取决于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即输出电压高时本身发热也小。
  从散热角度出发,貌似只控 ...

那个很麻烦,影响管芯温度的因素很多,也不确定。

网友C:
晶体管的最高温度150度,若干个热阻之后才能到达热敏电阻。

如此就可以计算热敏电阻的温度设定值了。

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谢谢大家!

最后对于老梅子太湿的不懂装懂,再次进行谴责和批判。

谢谢大家!

网友D:
1、对管子的关断保护,关断了,就不工作了,这是工作不正常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

2、管子额定工作条件---即正常工作时,与特殊工作条件----即需要保护时,它们的差别不应该非常大,差别太大的情况属于非常特殊的情况。对于非常特殊的情况,将是极难解决的。
     例如,管子平时工作于1A电流,你突然给它加上100A的电流,首先正常工作于1A电流的电路,不可能设计用100A电源供电;

3、就以上两点来看,热损坏,是缓慢变化的,再者,保护时也不会恰好设在管子烧坏的临界点,至少要提前一些的。

4、对功率管的保护,也可以用电流检测法实现,并不一定只有检测发热。

楼主(点评):
多谢!大侠角度分析得不错,学习了。很多因素都应该考虑。

网友E:
过热保护, 不一定能够从电流信号来判断.
电流信号, 一般是快速反应的保护, 而过热则是缓慢信号, 还受环境温度,以及散热条件, 可能存在旁边的发热器件等影响.

楼主(点评):
多谢。确实是如此。外界温度,都应该考虑,安装位置,这些都有影响。

网友F:
保护了有什么用?启动保护了,等于这段时间不能工作了。
建议还是充分测试,摸出极限,选择最合适的器件。
功率管也可能增强散热,比如风扇等

楼主(点评):
多谢。确实是,从当前系统设计角度出发确实是没什么帮助。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