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和代码重复利用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4-12-13):
有什么方式可以将同一种类型接口的驱动用在不同IO口设备上?比如说IIC接口SDA1和SCL1分别接在P1.1和P1.2上,SDA2和SCL2分别接在P2.1和P2.2上。

楼主:
模拟IIC是要拆分整个IIC通信过程,而硬件IIC接口是寄存器设置问题。我们只讨论模拟IIC方式怎么做。

楼主:
有人是用数据盖楼的,而我是拆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若能找到一个数据序列,就能通过一个播放器将之播放出去,而这个机制,正是IIC的控制思想[e ...

盖地下室?可惜我只会修水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坝那可是个大活

还是先拆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