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TC的单片机采集模拟量信号,参考电压需怎么接?

楼主(2014-12-13):
RT,用STC12C5A60S2单片机内部的8路AD模块采集8路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信号是0~5V的。请问需不需要接参考电压,不接能保证精确性吗?要是接的话,需要怎么接?

以上是单片机手册里写的,比较小白,看不太懂,望脑补,多谢!

楼主:
请问有没有了解的帮帮忙~

网友A:
STC的ADC永远用VDD做参考电压。以下描述对于任何只能使用电源电压做基准的MCU自带ADC都适用(比如STM32F不带外部基准输入的型号也一样)。
如果要对ADC结果校准,则要借助外接或内部的Bandgap来做做ADC,计算校准。
12系列的ADC,我会外接TL431来做校准(基准2500mV),假如接到ADC0,外部电压接到ADC1,则电压为 2500 * ADC1 / ADC0,单位mV。
对于STC15系列带ADC的,其内部有一个“第9通道”,可以测量其结果为ADC_Bandgap(1250mV),外部输入电压在ADC1,则电压为 1250*ADC1 / ADC_Band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