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问智能水表采用什么传感器检测水流?

楼主(2014-12-14):
各位大虾,请问智能水表采用什么传感器检测水流?

网友A:
涡轮式的是水流冲击传感器的叶片(像风车叶原理),产生正比于水流速度的旋转,旋转力带动一个小磁铁周期性触发脉冲信号,通过脉冲数量知道水流速度,然后根据管径算成流量。电磁式的是插入一个线圈,发出磁场,流体流过切割磁场产生电场,传感器根据电场强度算出流速,然后根据管径算成流量。还有一种涡介是,在流体中插入一条钢片,流体流过在钢片两侧产生数量不同的漩涡,根据两侧漩涡的数量的差别算出流速,然后根据管径算成流量。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ipn=r&ct=201326592&cl=2&lm=-1&st=-1&fm=result&fr=&sf=1&fmq=1418533903359_R&pv=&ic=0&nc=1&z=&se=1&showtab=0&fb=0&width=&height=&face=0&istype=2&ie=utf-8&word=%E6%99%BA%E8%83%BD%E6%B0%B4%E8%A1%A8+%E6%B0%B4%E6%B5%81%E9%87%8F%E4%BC%A0%E6%84%9F%E5%99%A8

网友B:
可以用超声波头,测流量

网友C:
上接楼主的帖子问一下如何针对这种水表进行偷水呀?只是技术层面的探讨,实际不要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