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求大神给分析一下此原理图。。。

楼主(2014-12-14):
希望哪位高手能帮忙给分析一下这个连接了ULN2003的原理图,我不懂的是输入端的接上拉电阻和5V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那输入岂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逻辑高电平了???还有,关于ULN2003此芯片的应用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这是输入口是为了和单片机相连时由于某些单片机的IO口上拉能力不够,电流输出小,对于某些开漏输出IO,更不能少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一般输入是连MCU,MCU驱动能力不够就加个上拉;

不过现在MCU大多支持推挽输出,也可以不加;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D:
那几个电阻同样是上拉电阻,看到那上面的网络标号IO_OUT1了吗,那个才是输入信号

网友E:
就是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