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什么时候需要4层及4层以上板

楼主(2014-12-14):
画了很多板都是双面板搞定。不过里面很多线走的是很牵强。不过板子都能正常工作。就是电源或者信号上面会有杂波。想知道什么情况下才有必要走4层甚至更多层

网友A:
看情况,比如bga的封装至少要4层以上

网友B:
如果你想着用了四层板后布线可以更轻松些,那你对四层板的理解就错了。除非是六层以上的,才考虑在内层再走信号线。四层的一般是用两层独立来做电源层。之所以用到四层板,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板子有多种电源,而电源独立能让系统更稳定。所以,四层板更多的是适合在那些要求很高的应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层板带BGA的,,,,,。线宽3mil
我们厂做了好多。。。。。

两层BGA的应该是些小的模块板子吧。板子应该不会很大。

网友D(2015-01-31):
高难度板:QQ:281664072;手机:13798423731

网友E(2016-08-26):
四层板是怎样走线的呢?

网友(2016-10-12):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着用了四层板后布线可以更轻松些,那你对四层板的理解就错了。除非是六层以上的,才考虑在内层再走 ...

实际走线也需要考虑成本的啊,如果内层走线要6层的话,成本几乎可以说翻了一番。四层板子只要规划得好,走线不跨分割,对重要信号线做好屏蔽就好,何必再多加两层呢。
现在常用的4层叠层就那几个,楼主参考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F:
带BGA,DDR,考虑性能的高的基本最少6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