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脉冲幅度采集方案

楼主(2014-12-14):
脉冲形状 尖顶脉冲,形状有些像高斯。底部宽度大约1us左右。

想采集该脉冲的幅度。

有哪些可行的方案? 多谢了

网友A:
峰值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保持。

采用高速AD采集,提取峰值似乎不太可行 是吧?

峰值保持 指的是特有芯片? 还是自己搭个电路?  准确性和快速性如何呢?

如果现成芯片,你也不必发帖。首帖没有讲高速。 搭建峰值保持电路,器件决定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保持。

前些年,肯定是得采用峰值保持这种方案。

以现在的技术发展情况,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B:
uS级的,那看起来得nS的采样了。
不过这划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级的,那看起来得nS的采样了。
不过这划算么?

想了解一下什么方案,采集准确度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了解一下什么方案,采集准确度高?

就是高速ADC了。。
分辨率、精度要求低的话,器件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

网友C:
我觉得高速采样才行。自己做研发成本高,高速采集卡也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高速ADC了。。
分辨率、精度要求低的话,器件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 ...

我对幅度采集的准确性要求较高。
而且脉冲宽度较窄
不知道选择 高速ADC 和 峰值保持电路  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高速采样才行。自己做研发成本高,高速采集卡也容易买到。

高速采集卡采样转换速度能达到多少? 我需要采集很多点,才能找到峰值。而且不知道准确性能达到多少

网友D:
采样率几百兆~1GHZ,8~16位的ADC有一些,若只是想测量一下,用示波器看一下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速采集卡采样转换速度能达到多少? 我需要采集很多点,才能找到峰值。而且不知道准确性能达到多少 ...

可以百度到。市面上卖的通用高速采集卡,比如国外的到8Gsps。国内的也能做到几个G,比如国内示波器是5Gsps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百度到。市面上卖的通用高速采集卡,比如国外的到8Gsps。你得知道你的信号带宽才行。 ...

变化真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变化真大。

主要是由需求推动的。这种东西用得少,还有就是高速ADC禁运,只要能买到ADC,好多人都能做高速采集卡,只不过指标优劣的差别。

网友F:
能否透露一下尖峰多少V?

网友G:
需求分析转换:
1. 如果知道脉冲的频宽,就能对应知道采样频率;
2. 定义采样精度/分辨率,就能知道采样ADC的有效位数。
根据上面这两个需求,找到对应ADC或者高速采集卡。或者选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H:
看看高手的回答,顺便学习下。

网友I:
也可多个ADC移相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求分析转换:
1. 如果知道脉冲的频宽,就能对应知道采样频率;
2. 定义采样精度/分辨率,就能知道采样ADC ...

脉冲的频宽指的是?
如果选择ADC采集峰值的话,需要采集整个波形的某些点,然后寻找峰值。

峰值采集精度 取决于 ADC的采样频率,采的越多,肯定找到的峰值越准。
跟前面这个关键点相比,adc的位数似乎变的不是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透露一下尖峰多少V?

峰值是个范围,几mv到几v吧。这个可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可多个ADC移相采样

你这个办法也挺好,可以用多个慢adc代替高速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由需求推动的。这种东西用得少,还有就是高速ADC禁运,只要能买到ADC,好多人都能做高速采集卡,只 ...

如果有高速ADC,做高速采集卡 难度大吗?
难点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或者说,如果有了高速ADC,做高速采集卡非常容易,没什么技术难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有高速ADC,做高速采集卡 难度大吗?
难点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难度肯定有的,想做的指标特别高,难度就大了。做出功能来,应该很多人都会做。比如国产示波器,都是5Gsps了,说明大家都能做,而且做出来都能用。
问题在于你只是做个项目的话,那肯定买成品划算,别看着花几万块,但规避很多风险,况且肯定比你研发成本低。
如果你自己的产品大批量使用高速采集这个部件,那就自己研发。
又或者你想控制把握这部分技术,那也自己做。

网友C:
评估高速采集方案是否可行,你现在就可以做到:
你有满足使用要求的示波器吧?用它去测量吧。
如果示波器能满足你的测量要求,那采集卡就能,因为它们的电路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脉冲的频宽指的是?
如果选择ADC采集峰值的话,需要采集整个波形的某些点,然后寻找峰值。

1. 频宽指信号97%的能量对应频率范围,如果你不要求那么高,90%也可以。
2. 定义了频宽,则能找到对应的ADC的采样频率,对采样值进行插值Sa波形计算,就能恢复时域连续波形,从而找到峰值点及峰值,根本不用担心不能采样到峰值点;
3. ADC的精度同样也影响峰值精度。原因不需详细说明。
看来你还不知道怎么定义你的实际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峰值是个范围,几mv到几v吧。这个可以调节。

是自己产品吗?还是玩玩 学习?如果以最终产品为目的。

1us时长的峰值(你说是尖的),如果用10M采样率12位能采集10个点。
楼主试下用这10个点能不能算出最高点。。如果连续来10个这样的同样脉冲。10次结果计算斜率。感觉可行。就是不知道你脉冲什么样子。。。
楼上几位用高速adc。国产8位250M   要50RMB以上。已经划不来

我觉得峰值保持比较划算。还要考虑脉冲间隔。电压保持多久。。
几mV到几V!! 。假设3-3000mv。脉冲1us间隔99us。保持20us,最普通单片机10位1Msps的adc。。采集20个数据。3000/10位。是3mv。。擦边球

说的有点乱 吃饭去了

网友A(点评):
这样的分析靠谱,楼主不能仅仅考虑脉冲宽度,还应该结合占空因数的大小选择ADC的速度。

网友J:
选PXI或PCI板卡吧,自己开发这个得不偿失。

楼主(2015-11-10):
引用 网友G:
1. 频宽指信号97%的能量对应频率范围,如果你不要求那么高,90%也可以。
2. 定义了频宽,则能找到对应的A ...

“频宽指信号97%的能量对应频率范围”

问题就在于此,如何求频率? 不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