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 IO反转测试

楼主(2014-12-14):
https://bbs.21ic.com/icview-847568-1-1.html
已上传官方例程链接;

示波器不好,波形也变形了;

网友A:
支持下并占楼!

网友A:
请问楼主,目测板厚是多少啊?

楼主:
修改后的MAIN函数: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TM32F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Global MSP (MCU Support Package)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0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1- Enable GPIOA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__GPIOA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A05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3- Toggle PA05 IO in an infinite loop #################################*/
  for(;;)
  {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    /* Insert delay 100 ms */
//    HAL_Delay(100);
                //__nop();
                GPIOA->BSRRL = GPIO_PIN_5;

                //__nop();__nop();
                GPIOA->BSRRH = GPIO_PIN_5;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目测板厚是多少啊?

量了下1.6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了下1.6mm

:handshake多谢!!!

网友B:
都数字式了,还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数字式了,还不好啊?

国产的垃圾示波器,速度快了,波形不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

意思是IO翻转比较快,只是波形不好而已;
和示波器,探头,引线,MCU引起的驱动能力等有关;

网友D:
25MHz了,不错了,估计可能板子也有原因的!

网友E:
这是2v还是20v?用x10档看得吗?上升时间800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MHz了,不错了,估计可能板子也有原因的!

:loveliness:
主要还是示波器原因;
上次用安捷伦的示波器,用429,IO翻转90M左右,波形都不错;
不过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2v还是20v?用x10档看得吗?上升时间800ps?

*10档;
实际2V左右吧;

和示波器有很很大关系的;
上次用安捷伦的示波器,用429,IO翻转90M左右,波形不错,不过是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示波器原因;
上次用安捷伦的示波器,用429,IO翻转90M左右,波形都不错;
不过是 ...

那就拆了吧,给孩子们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拆了吧,给孩子们长长见识!

肯定要拆的;
实在太忙了;
还有个6位半万用变,可编程电源要拆,伺服驱动器等……

这段时间忙过,再动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要拆的;
实在太忙了;
还有个6位半万用变,可编程电源要拆,伺服驱动器等……

这么多好东西。
找个小弟帮你拆啊,给新人一次表现机会吗!

网友F: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G(2015-01-17):
maopao,冒泡,新板子速度够快吧啊

网友H:
寄一个我帮你拆啊。。。。。
我最喜欢拆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