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电源

楼主(2014-12-14):
(无正文)

网友A:
你本意是设计BUCK电路是不是?但控制部分的你采用的是虚地,VDCP和VDCN是一对正负极直流电源,做输入用?那你的+15V的地了也是VDCN?

楼主:
本意是buck,310变15V,VDCP,VDCN分别是直流母线正负,15V地是VDCN,用作自举的电源

楼主:
本意是避免3844耐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