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在低功耗模式下检测到usb被连接

楼主(2014-12-14):
nano130的usb状态位中有一个FLDET,我测试了一下,这个监测位需要在USB模块时钟使能后才会变化。
在低功耗模式下,频繁打开pll并使能usb模块一定不合适。
我打算用ad监测usb输入5V的电平。

坛友要是有更好的方法,还请不吝指教

网友A:
USB有唤醒功能的,可以唤醒系统时钟,PLL不要关,唤醒自动会打开的,唤醒了,重新初始化USB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时钟运行,怎么使用USB啊。??

网友A:
唤醒了时钟自动就开启了,怎么会没有时钟呢

网友C:
这个应该有什么相关的中断设置吧,然后中断触发了,就自动恢复始终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有什么相关的中断设置吧,然后中断触发了,就自动恢复始终运行。 ...

到底如何做,你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有唤醒功能的,可以唤醒系统时钟,PLL不要关,唤醒自动会打开的,唤醒了,重新初始化USB就可以了 ...

nano130是低功耗MCU,在电池供电时开着PLL是不是太奢侈了。

感觉这一点检测用ad做会好一些,主要是考虑功耗

网友E:
检测到外部唤醒,开启时钟,开启USB时钟,但是我也没见过在低功耗模式下开启USB唤醒的东西

网友E:
要么考虑的简单点,USB插入会触发一个外部按钮或者弹片的中断,然后唤醒MCU,开启USB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