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紧急求助:求高精度、稳定性相当好的时钟源

楼主(2014-12-14):
:'(:'(
紧急求助:求高精度、稳定性相当好的时钟源
最近需要做一个时钟同步系统,精度要求小于100uS ,现在需要一个高精度的时钟精准源,
想了很久,想过使用恒温控制晶体振荡器OCXO和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提供基准,
但是这玩意都是死贵死贵的,某宝上几十一百的,感觉是国产的,还有就是好几百的。。。。买不起啊!!
对了,这东西是我的毕业设计,没有报销的。。。。。。
还有就是,不能使用GPS授时,因为题目要求使用高速ADC和DAC做,

我想过用锁相环提供时间基准给FPGA,然后有FPGA分频或者倍频,但是不知道这样做稳定性行不行,
因为PLL的锁定精度也和参考时钟有关,这时钟一般也是晶振。。。。
也就是,兜来兜去,貌似都需要一个高精度的晶振才能做到小于100uS 的精度。。。
:Q小弟菜鸟一只,目光短浅,希望各位前辈提点意见,:handshake
提供一个高精度的时钟源的芯片或者是方案,当然,越便宜越好。。。
再次谢过!!

网友A:
卧槽,标题党啊……我都想好推荐个铷钟了,你就给我看这个参数?

时钟同步精度跟你说的时钟源“精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例如普通网络系统常用的2毛钱一个的25MHz晶振温漂大约20-50ppm,但1588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us以下

网友B:
需要将哪两个时钟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将哪两个时钟同步?

最少两个,还需要无线的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标题党啊……我都想好推荐个铷钟了,你就给我看这个参数?

时钟同步精度跟你说的时钟源“精度”没有 ...

20PPM的估计是做不了啊:(,现在就是参照1588的协议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PPM的估计是做不了啊,现在就是参照1588的协议做,

同步精度跟时钟源精度没有任何关系

假设A同步到B,某时刻A的显示时间是1时2分3.141592秒,B的显示时间是1时2分3.141492秒,我们说同步后B的时钟比A慢了100us(但这两个显示值跟UTC差别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就这点要求,没必要上1588,直接用串口就能搞定。
串口波特率用115200bps时,每bit的传输时间是8.6us,也就是说时间同步精度经过补偿(源设备填充串口发送数据的耗时+目的设备中断响应时间、定时器分辨率)后,同步精度达到10us没有问题。

网友C(2016-09-01):
这是没有搞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