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 可不可以做成3层板

楼主(2014-12-14):
一般板子都是偶数层的吧,比如下面这种四层板的话习惯顶层和底层走信号线,中间两层是电源层和地层(这两层中间层在不得已情况下也允许少量信号走线)

我想知道能不能做成3层啊,如下面这个图 顶层和底层走信号线,中间一层为电源和地平面。不知道这样搞行不行。

我感觉这种电源和地混在一层走出来的效果肯定不好。不过我觉得如果真要是做板子加工生产的话板厂应该也可以做的出来吧。

我现在单说板厂能不能做3层板子,以此类推比如5层,7层等奇数层的板子。走出来的板子电源信号纹波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给你算四层算价,你还不如直接做四层。

不说价格,单说加工工艺来说,你说能不能做成3层的吧。

你是厂家你应该懂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还是会按照给你加一层没有用的层。

为什么要加,不加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三层压合的,只要你的文件设计是三层的,但是价格还是按照四层的。 ...

还没有做过四层板,过两天做个试验下。

网友B:
收费会比四层贵,因为想要药水腐蚀掉一整层的铜箔,所以PCB工厂一般都建议做敷铜工艺,节约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费会比四层贵,因为想要药水腐蚀掉一整层的铜箔,所以PCB工厂一般都建议做敷铜工艺,节约药水。 ...

有没有四层板甚至更多层板的设计资料。最近在学习4层板设计,之前只画过2层的。找了些资料总感觉不是很踏实。

软件是protel系列的。

网友B:
百度文库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文库有的。

我看过文库了,我总结下我的学习感受
1,注意 PCB 中间  层(layer)和plane(平面) 的区别

  即:a,中间层(layer)同toplayer和bottomlayer是一样的性质,是用来走线的。默认是空的,没有任何的铜皮,走过去的线即是实际的线路。
        b,中间plane(平面)默认就是一张铜皮,需要用走线来划分不同的电网络。当然也可以块填充,由于plane是负片所以,刚好和layer相反,走过去线的地方,块填充的地方会被腐蚀掉铜皮。

2,其他问题我认为就是要考虑到电路的板的抗干扰性能了。这里是我感觉力不从心的地方。还不清楚该按照怎样的元件布局原则,才能走出合理的电源层。因为我吃过一次亏就是电源的地绕了下,没有走最短路线,直接导致电源纹波很大。最后通过飞线,将地的回路尽可能的减小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C:
想问一下图片中的效果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图片中的效果怎么弄出来的?

同问,我也想玩儿!

网友E(2015-05-31):
立体图如何得到的。

网友F:
我也想问你的图示中的这个图是怎么来的,说明下给我好吗?
还有,我见过的pcb都是偶数层的,从来没有见过奇数的哦

网友G(2015-09-12):
我们公司的混压板是FR-4+罗杰斯的,最上面一层用的罗杰斯,没有问题

网友H:
作为电子工程师,有必要了解一些(多层)PCB的结构。多层板的制作,首先从处于内部的芯板做起,芯板是较薄的双面板,先将两侧的铜箔进行光照,暴光,腐蚀,测试,然后分别在两侧压合半固化片和铜箔,变成4层板,若是要再加层,那就是6层。当然了,钻孔和金属化孔也是少不了的。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半固化片厚度不对称,那么结构应力也不对称,PCB便容易变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的混压板是FR-4+罗杰斯的,最上面一层用的罗杰斯,没有问题

罗杰斯?是啥东西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罗杰斯?是啥东西啊?

高频基材

网友J:
想起!當年問PCB能不能作成3D曲面的???被人投以關愛的眼神!!!(孩子你最近工作壓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