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PROTELL DXP 2004元件库的问题?

楼主(2014-12-14):
用PROTELL DXP 2004 画了一个项目图。发现元件库里有些元器件没有,不是很全面,不知道用PROTELL DXP 2004的大虾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A:
自己做啊

网友B:
有一段时间试着到处找封装,最后发现还是自己画来得快。有的芯片厂商也可能会提供,还有就是很多封装可以用AD里面的IPC导航绘制,还是挺快的,只需要对照DS输入相关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都自己画!

楼主:
现在正着力自己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自己画!

那问下 那些144管脚的芯片一般是通过向导画的还是手画的

网友E:
144?很多吗?很快的就可以搞定

网友E:
如果是自己搞硬件和PCB,最好是自己一个一个放上去,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会明白,每个管脚,基本功能和复用功能,也相当于阅读一遍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问下 那些144管脚的芯片一般是通过向导画的还是手画的

都可以,看心情了!

网友D:
我复制了别人的电路图来画PCB图,但编译时出现了这些错误,那些错误是说总线无net,也不能更新到PCB板上,问下你知道什么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