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IO_Mode_AF_PP “复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别作用?

楼主(2014-12-14):
GPIO, pi, IO, gp
与 GPIO_Mode_Out_PP 有什么重要区别?

谢谢!

网友A:
GPIO_Mode_AF_PP 是片上外设输出; GPIO_Mode_Out_PP 则是GPIO 数据寄存器输出. 看上面的图应该能够明白了吧

网友B:
楼上正解;

如果是F4的话,AF_PP就要分2句了;
AF_PP主要针对特殊功能的引脚,比如串口,PWM输出等;

另外一个就是普通的IO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Mode_AF_PP 是片上外设输出; GPIO_Mode_Out_PP 则是GPIO 数据寄存器输出. 看上面的图应该能够明白了 ...

谢谢! 还是不大明白,那我们用SPI口时,MISO 设成 GPIO_Mode_AF_PP ,还是 GPIO_Mode_IPU ? 还是两种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不大明白,那我们用SPI口时,MISO 设成 GPIO_Mode_AF_PP ,还是 GPIO_Mode_IPU ? 还是两种都 ...

需要设置成复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Mode_AF_PP 是片上外设输出; GPIO_Mode_Out_PP 则是GPIO 数据寄存器输出. 看上面的图应该能够明白了 ...

GPIO_Mode_AF_PP 不能称为“输出”吧? 比如MISO其实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如果是F4的话,AF_PP就要分2句了;

GPIO_Mode_AF_PP 不能统称为“输出”吧? 比如MISO其实为“输入”。

网友D(2015-01-31):
引用 楼主:
GPIO_Mode_AF_PP 不能统称为“输出”吧? 比如MISO其实为“输入”。

从模式就是输出吧?
大虾们,STM8没有复用不复用功能吧?就简单设成推挽输出就可以吗?我现在中断接受正常,但是发送的时候,在仿真器下工作也正常。拔掉仿真器,直接给目标板供电,MISO线上就没有任何数据出现:(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拿个小板凳进来学习啦!

网友F:
复用功能是给片上外设使用。

网友G:
我不是很明白GPIO_Mode_AF_PP 是干嘛用的,求解??

网友:
复用功能说白了就是设置成芯片预设的模块功能,例如某个管脚芯片预设成串口,如果想把这个管脚作为串口用,就设置成复用功能,如果只想作为GPIO用,就设置成OUT模式

网友G:
这里的复用功能怎么和我平时用到的感觉不大一样呀

网友H(2015-05-27):
引用 网友C:
需要设置成复用功能!

要用OUT_PP,

网友I(2016-11-09):
引用 网友C:
需要设置成复用功能!

AF_PP

网友J(2022-05-06):
看不懂,有大佬可以详解一下吗

网友K(2022-08-01):
GPIO_MODE_AF_OD:

multiplexed open drain output GPIO multiplexed into other peripherals, the output data register GPIOx_ODR is invalid; the high and low levels of the output come from other peripherals, the Schmitt trigger is turned on, the input is available, and the I/can be obtained through the input data register O The actual state is the same as the open-drain output function except that the source of the output signal changes; on-chip peripheral functions (TX1, MOSI, MISO.SCK.SS)

这上面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