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声控电灯

楼主(2014-12-14):
手机声控电灯,顾名思义就是使用手机发射声波来控制电灯。其特点是不需要任何连接,只要手机能发出声音,即可进行控制。
视频演示:

原理简介:
1.首先编辑一段特殊的音频,根据密码,按不同的频率建立音频文件。
2.手机软件监听按键信号,根据不同的按键信号,播放不同的音频文件。
3.接收端的麦克风产生音频电压,把电压信号进行滤波和放大后送入单片机进行采样。
4.单片机对信号进行频谱分析,解码出原始密码,密码匹配则进行对应的控制。
硬件原理图:
最后引用一句炉石传说里2费1攻1血战吼抽卡随从 的话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新发明”。
改进版完成啦,可以调颜色和定时关灯。
点击进入

网友A:
:)兄弟,设想不错,有思路的人!学习了!

网友B:
挺有意思,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嘈杂还能够识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有意思,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嘈杂还能够识别不?

如果是人声嘈杂的话应该不影响,把它放在电脑旁,电脑外放音乐也不会影响,但是敲击声的嘈杂就会影响如乒乓球的撞击声、钥匙间的碰撞声。

楼主:
晚上在宿舍使用这灯还是挺不错的。特别是在同学们都趟在床上玩手机时,可以随时关灯。哈哈。

网友C:
创意不错。控制有点延时,可能是解码时间有点久。

网友D:
类似产品已经上市大卖了.专利去年都已被我们公司申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产品已经上市大卖了.专利去年都已被我们公司申请了.

是什么样的产品呢?给个链接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样的产品呢?给个链接看一下。

http://www.amazon.cn/dp/b00fezt6x8?tag=baiduiclickcn-23&ref=pz_ic_WG_B00FEZT6X8

楼主:
我看了下,这个的通信距离应该是不远,使用的时候音量还会自动设置成最高的,我的这个音量50%时候通信距离可以到7米,数据量1byte/100ms.  不过看了下国外买家的评论,你们这产品应该还是挺受国外小朋友欢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这个的通信距离应该是不远,使用的时候音量还会自动设置成最高的,我的这个音量50%时候通信距离 ...

距离可以做到20米.可根据产品调成短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距离可以做到20米.可根据产品调成短距离的.

这么厉害,通信量有多大?

网友E:
手机是苹果的吗?我有个想法,你在苹果手机里写一个软件,比如:开关1,开关2,开关3等。有效距离跟WIFI差不多就行了。能实现的话加QQ173891341,可合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人声嘈杂的话应该不影响,把它放在电脑旁,电脑外放音乐也不会影响,但是敲击声的嘈杂就会影响如乒 ...

有密保,撞墙的概率很小

楼主:
新版的在这里
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