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奇怪??TL431的Vka=2v也能工作!

楼主(2014-12-14):
如上图 反激式开关电源调试中出现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想了整整10多个小时都没整明白。
输出目前VOUT=5.6V,TL431的Vka=2V,VREF=2.56V,光耦的VF=1.2V,VR3=2.4V。
问题来了:1)VR3=2.4V,则IR3=2.4/0.05K=48mA,
               2)但是Vka=2V,没有达到正常工作时所需的2.5V,48mA的电流该往何处去,不能理解!
以上所测数据可以保证准确,并且我换过2个TL431都是一样的结果,真心求解,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挂一下KA电压波形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挂一下KA电压波形你就知道了

挂了,一直维持在2V,很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挂了,一直维持在2V,很稳!

输出没有带载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挂了,一直维持在2V,很稳!

大神,现在的问题是 有48mA的电流在这条串联支路中,但是TL431VKA=2V是不能通过电流的,这个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有带载吧

带了 目前VOUT=5.6V,外接10欧姆电阻

网友B:
有空的话把L1短路...再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现在的问题是 有48mA的电流在这条串联支路中,但是TL431VKA=2V是不能通过电流的,这个地方有问题! ...

TL431的饱和导通压降大概在1.9 ~ 2.0V 间,你测量的结果很正常。

你对测量结果不理解,说明你对TL431的性能参数缺乏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的饱和导通压降大概在1.9 ~ 2.0V 间,你测量的结果很正常。

你对测量结果不理解,说明你对TL431的 ...

感谢的的建议,但是datasheet上写的清清楚楚,VKA <2.5V时,KA极间能通过的电流几乎为零。可是现在有48mA。是datasheet写错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的话把L1短路...再测一下...

感谢您的意见,这么做的依据能否简单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A 电压才固定,VKA有什么关系? 简单理解为三极管的C E两级,G串联一个稳压管的B ...

如果理解为一个三级管那就与测试结果不符了
我测试时,当VOUT=5.04V时,VKA=3.2V
          当VOUT=5.60V时,VKA=2.0V
其他参数不变,在G极驱动不变的情况下,应该是5.6V时VKA更大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的的建议,但是datasheet上写的清清楚楚,VKA

你看错了吧,datasheet 一般不给出饱和导通压降这个参数。

你可以找个431自己实际测量一下嘛,阳极串上一个限流电阻,R极加上一个大于2.5V的电压,然后你测一下阳极对地电压,看看实际饱和导通电压是多大。

楼主:
回13楼的,那这个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错了吧,datasheet 一般不给出饱和导通压降这个参数。

你可以找个431自己实际测量一下嘛,阳极串上 ...

请见14楼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13楼的,那这个是什么

LZ仔细看一下这张曲线的测试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13楼的,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图是最低稳定电压与工作电流的关系图,K、R连在一起,不是饱和导通的电压。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流,搞反了431的管脚了吧?

网友F:
VREF>2.5V的时候 你的TL431 已经导通了
你可以调调VREF的那两个分压电阻  将VREF的电压降低到2.5V 以下看看

你的截图的曲线图中 VKA=VREF的

网友G:
前来学习一下,对TL431接触不是很多,感谢各位大神的讲解

网友H:
VGA>2.5V,VKA<2.5V可以有电流的,不过也许不满足“推荐工作条件”

网友I:
不会是TLV431吧?

网友J:
楼主理解错了,14楼的图是在图上所标电路测得。

网友K:
TL431 内部等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漏了

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大神,个人认为TL431的正常使用的关键之处有以下点,请大家指正
1)VG>2.5V附近的某一比较恒定的值。
2)VKA的电压可以高于2.5V也可以低于2.5V,均可以起到调节调电流的作用。
3)VKA的电压值需要看支路上串联电阻值的大小。

总结:以我这个测试为例,电流值在20mA~60mA宽范围内变化时VKA=2V几乎没变,但是电流再增加VKA就会增大。
上述可以理解两个区间:
1)饱和区:当前VG为某一恒定值条件下,IG是恒定的,20~60mA这个范围内内部晶体管(不止一个)始终还是处在饱和区,因此VKA不变。
2)过60mA后退出了饱和区,进入放大区,所以VKA随着外加电压的增加逐渐增大。

网友L:
431是一个Gm放大.

从理论上来说,小信号的观点,没有直流工作点.

虽然通常所说的1mA电流是必须的,但开关电源里无法实现.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说,431无法用在反激电源的反馈.

但现实可以用,是因为开关的道理.

这就像一台冰箱,温度度启动,温度高停止.

这就像一台空调,温度高停止,温度低启动.

这已经是非线性控制的问题了.

如果反激电源输出电压低,那么3842之类的就会输出最大电流令MOS周期开关,从而产生输出电压.

这是必然的,也是必然会高于2.5V的,从而可以启动431的工作.

一旦反馈电压高于2.5V,LED电流增大而另3842输出电流减小,于是输出电压减小.

仅仅是在3842的1mA的调节范围里,431是工作的.

这不是小信号电路决定的,而是3842的工作方式决定的.

仅仅在这1mA范围内,可以把431看作小信号成立.

而在1mA之外,431必定要启动,Vka电压会很低,但是一旦电压低,那么3842就会令输出电压增大,这必定导致431正常工作.

431需要最小的工作电压2.5V,事实上正常工作,Vka属于电流元性质,电压不定.

431的最初设计,不是为了反击电源 ,也许设计者也没有想到可以用在开馆电源里.

这是一种大环路反馈的观点,虽然431也基本就是用作输出电压的稳定,但最初的仅仅就是那些常见的稳压电源电路,用在开馆电压上,理论上属于概念错误,也就是说,除了3842的工作性质导致了431可以使用之外,应该没有其他可以使用的可能.

所谓的反击电源的小信号反馈电路模型,其实是默认431可以工作,然而事实上,431因为3842的特性,确实可以启动工作.

但其他IC,未必一定可以正常工作.

类似3842的是可以的.

48mA电流通过431,而Vka才2V,这说明内部三极管已经饱和.

已经无法工作在小信号的线性工作方式.

但48mA,只能说明,你的电路时震荡的.

稳定的工作,不可能是48mA.

你应该用示波器看,输出肯定是震荡了.

可以这样说,431的datasheet中的给出的电路,都是可以有Vka电压的确定值的.

但反击电源的Vka是没有确定值的.

那个并联LED的电阻,纯属瞎扯蛋,没有任何作用,完全不是人们想当然的那样,可以提供1mA电流之类的,这绝对是一个错误.

简单的说,就是,如果431不能工作,Vka电压过低,那么3842就会提高这个电压,以令431可以正常工作,这根本就不需要那个1mA电流,而且,一旦431正常工作,其电流就是必然大于1mA.

这是你永远也不会见到的正确说法,虽然你基本上看明白的可能也不大.

但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