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的HALT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4-12-14):
最近用STML152做课程设计,遇到一个问题。我需要用一个按键来切换停机模式和运行模式,为了降低功耗和消抖,采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的方法检测按键。手册里提到如果要进入HALT模式,必须把中断标志都清了,这时候就出了问题,检测按键的时候需要把外部中断关了,检测完了再开,但是为了唤醒MCU,必须在执行HALT之前开外部中断,但是如果执行HALT指令前刚好松开按键,出现抖动,那么外部中断的标志位就被会置位,HALT就不能正常执行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初次发帖,比较啰嗦,希望众大神能不吝赐教。

网友A:
听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的不是很明白

就是执行HALT指令之前,由于按键的抖动,使得外部中断的标志位置位了,没办法HALT模式,但是我又不能关了外部中断,这样就没办法用外部中断唤醒了。

网友A:
定时halt啊

网友B:
手册里提到如果要进入HALT模式,必须把中断标志都清

在手册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