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着急!!!!关于atmega64或128的ADC

楼主(2014-12-14):
刚发现atmega64或128的adc单端采集最大输入电压是Vref,难道说只能输入小于Vref的电压?这怎么控制得了啊,5V工作电压,2,5V的VREF外部参考情况下咋办????运放输出很容易超过2.5V啊!

网友A:
如果你的范围超过2.5那就选择5V为参考电压.如果你超过5V,那么就要在外部电路想想办法,那它最大电压不超5V,就可以了

网友B:
分个压呗

网友C:
ADC输入超过芯片允许电源电压时 ,常见的就是电阻分压,且必须保证ADC输入不超过电源电压

楼主:
没人明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人明白吗?

0-VCC 的ADC电压输入范围

网友D:
AD输入电压VrefL-VrefH,就是说输入AD电压不能低于参考低,也不能高于参考高。
如果你选择2.5V参考,那就AD输入不能高于2.5V

网友E:
既然您是运放输出,应该可以把输出配置到参考电压以内吧,不过要注意上电和下电的过程,配置好再加个稳压管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