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上的 “100MHz”、“1GS/s”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4-12-14):
(无正文)

网友A:
100MHz是带宽,1GS/s是采样率 应该是这样!

网友B:
100MHZ,就是说可以测量到的最大波形频率.....当然一般都会有预留值,1GS/s,就是每秒采集多少个点,也就是每秒钟测量多少次电压值..........楼上是专业用词,我这个相当于解释...

网友C(点评):
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

网友D:
模拟带宽,采样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00MHZ,就是说可以测量到的最大波形频率.....当然一般都会有预留值,1GS/s,就是每秒采集多少个点,也就是 ...

1gs/s是什么单位?
每秒采集多少?
@Rain_King
@coody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gs/s是什么单位?
每秒采集多少?
@Rain_King

采样率,就是你每秒钟去测量电压多少次,1G就是10的9次方,也就是说一秒钟采集10的9次方,然后把这些点画成波形....

网友F:
国产示波器,有些用等效采样率.有些是几个通道加起来的采样率.
有时候,没办法去爱国产.

网友G:
一般采样频率要比测量频率大至少2倍以上才不会出现频谱混叠,采样越多,重现波形失真越小,所以一般的采样频率会比测量频率大几倍或者几十倍也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gs/s是什么单位?
每秒采集多少?
@Rain_King

1 Giga Sample / 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