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淘宝上买了2个NRF24L01+无线模块,上电后悲剧了。。。

楼主(2014-12-15):
上电后,2个NRF24L01+无线模块(用万用表测供电电压=3.3V),用示波器测量, 居然都测不到16M晶体的振荡波形,这现象正常吗?
还是NRF24L01+芯片上电后,需要MCU设置一下才能晶体启振,正常工作?
恳请用过NRF24L01+的大侠来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么晚还不睡觉啊,也不上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B:
需要写寄存器POWERON使能上电才会工作

网友C:
必须初始化,才能工作...

楼主:
直接与stm32相连,没有外接上下拉电阻,线长20cm,对信号质量有影响吗?
20cm的线长是不是超标了?
spi的速度设置为9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写寄存器POWERON使能上电才会工作

晶体不振荡的话,能通过spi读写24L01内部寄存器吗??

网友D:
寄存器掉电模式可以读写。另外20cm应该没有关系,不放心的话拿示波器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体不振荡的话,能通过spi读写24L01内部寄存器吗??

完全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晶体不振荡的话,能通过spi读写24L01内部寄存器吗??

SPI有自己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