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A输人最大时,输出不是参考电压,为什么?

楼主(2014-12-15):
如题,我用MAX549芯片与单片机相连,当单片机传给DA是FF时,应该DA的输出是参考电压吧?(我设置的参考电压是3.3V,但是实际只有0.8V)请问大概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补充:我把输入减少一半,输出也减少一半,变为0.4V

网友A:
一般输出的是电流信号,需经过运放转成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输出的是电流信号,需经过运放转成电压信号

MAX549输出的是电压信号,不是电流信号

网友B:
那肯定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设置不对

是软件方面还是硬件方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软件方面还是硬件方面呢?

感觉是软件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软件不对吧

我设置的最大值FF,DA输出是0.8V,Vref是外部基准=3.3V,感觉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

这是MAX549的电路图,左边是功率放大电路,MAX549输入是由LPC1788提供的

网友D:
输出只有四分之一,很可能输入数据右移了。
查通信时序。

网友E:
你的AGND和DGND连上了吗,如果不连的话测电压当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