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一下IMX6Q官方开发板上的MAX11801的触摸屏驱动怎么打开

楼主(2014-12-15):
请教一下IMX6Q官方开发板上的MAX11801的触摸屏驱动怎么打开,使用的是官方开发板和BSP包,Android4.4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选择Display就是可以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选择Display就是可以打开的。

我改了环境变量了 也不能用 能给个环境变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了环境变量了 也不能用 能给个环境变量吗

你这里在命令行使用gedit 命令就是可以打开的。你试一下,如果还是不可以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在命令行使用gedit 命令就是可以打开的。你试一下,如果还是不可以再联系我~~ ...

Rita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新人一个 还请描述一下 这个gedit命令怎么打开MAX11801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在命令行使用gedit 命令就是可以打开的。你试一下,如果还是不可以再联系我~~ ...

我现在是在MAX11801上接了触摸屏 但点击触摸屏 触摸屏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新人一个 还请描述一下 这个gedit命令怎么打开MAX11801的驱动程序 ...

你好,在你的android源码中的进到路径/kernel_imx/driver/input/touchscreen 中,执行命令gedit max11801_ts.c就可以打开MAX11801的驱动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你的android源码中的进到路径/kernel_imx/driver/input/touchscreen 中,执行命令gedit max11801 ...

多谢指点 我昨天用串口打印了一下触摸屏的信息 MAX11801的驱动已经加上了 工作在mode1 但是就是触摸屏还是没反应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板子是i.MX6Q-SDP还是i.MX6Q-SDB?

网友B(2016-08-27):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板子是i.MX6Q-SDP还是i.MX6Q-SDB?

Rita,你好,我用的是6Q-SDB,也行用MAX11801对接4.3‘电阻触摸屏,现在是驱动加载了,但是触摸按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