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个问题:STM8S005K6死机问题

楼主(2014-12-15):
前些时间刚会STM8S,就用它来开发产品,型号是STM8S005K6,出现如下问题:
同一款产品,我做了3套样机出现如下现象:
1.在开发调试过程中,,有1次正常工作中,按下某个按键(所有按键采用传统接法---按键一端接到MCU的IO脚,另一端接地,采用内部上拉电阻),按键无反应,而其它按键则正常。
2.当时以为按键坏了,但实测是好的,就关电源,放完电,再上电,好像所有的按键功能无效(不记得了).
3.过些时间,再测试,则所有功能正常,无论我怎么测试,都没有再次出现那种现像了,以为是受到干扰吧.
4.把这3套样机交给客户测试,客户说也出现我上面提到的那种现象,第2天再测试,则OK,而其他2套产品则OK.
想不出是哪种原因,不知哪位网友有没有碰到这种现现?
不会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吧?这些STM8S005K6是淘宝买的。
这个产品功能简单,以前在其它MCU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怪现象.

楼主:
在开发调试过程中,只做1套产品,调试过程中,就发生上面提到的第1--3点现象,后来以为没事,就再做另外2套产品,共3套产品寄给客户了。

网友A:
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即使遇到过,也是坏了某个IO,再也好不了;
如果是做产品的话,IO还是串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