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TD501D485H输出端AB之间需要加电阻吗?谢谢谢谢

楼主(2014-12-15):
(无正文)

网友A:
即使不加也要预留,再加上拉电阻;

网友A:
485的IO串电阻,再加保护更好;

A、B间加电阻,实际使用要匹配过的;

网友B:
为了匹配网络的通讯阻抗,减少由于不匹配引起的反射、吸收噪声,有效抑制噪声干扰,提高通讯可靠性,需要在485的2个端点各安装1个终端匹配电阻,阻值大小由传输的电缆特性阻抗决定,加入以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其特性阻抗为120欧姆。

网友B:
RGND可悬空,假如通讯距离比较远建议连接,可降低共模干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的IO串电阻,再加保护更好;

A、B间加电阻,实际使用要匹配过的;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ND可悬空,假如通讯距离比较远建议连接,可降低共模干扰电压

谢谢谢谢

网友C:
手册上没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不客气;

网友D(2015-09-10):
关于485收发器方面 可以加我QQ 3264561504 有空可以相互学习。

网友E:
可以加QQ2994486134
专业隔离收发器供应商,不买您就后悔了。

网友E:
专业隔离收发器厂家直销,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baotedianzi.taobao.com

网友E:
item.taobao.com/item.htm?_u=el63sbh43a0&id=3858059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