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430F249关于低功耗时几个寄存器的状态值

楼主(2014-12-15):
最近在做测试才发现这个疑惑,资料上给出的几个状态:

我的低功耗是LPM3,当然ACLK需要打开的。在LPM3进入后,每当进入定时中断时,发现如下现象:

可以看出,目前寄存器的值在上表中查不到,按道理这个时候CPU是全速运行的,SCG0应该是0。
目前这个现象是否正常,是否对程序有隐患?

网友A(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