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HT1621驱动液晶显示

楼主(2014-12-15):
HT1621驱动断码屏显示的时候,在系统扫描切换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点亮的段也会闪烁呢??是和时序有关系吗??

网友A:
怎么切换,怎么闪烁

网友B:
其实不显示段都有影响,只有一般都看不出来而已,

何谓“系统扫描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切换,怎么闪烁

我用单片机和霍尔芯片测速度,和计算有速度的时间,当我在速度和时间之间相互切换显示的时候,屏的每个SEG段都会亮一下,然后在熄灭

网友C:
新来的,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显示段都有影响,只有一般都看不出来而已,

何谓“系统扫描切换” ...

系统扫描切换就是我要显示的东西不止一个,用定时器定时切换要显示的内容!!

那你的意思是,整个软件系统的延时或时序都会对这个显示照成影响??如过是的话,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来的,没看明白

:handshake

网友D:
这货是静态显示,还需要系统扫描?只需要在更新数据的时候显示一下就不用管了,何来的闪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单片机和霍尔芯片测速度,和计算有速度的时间,当我在速度和时间之间相互切换显示的时候,屏的每个SE ...

原来是这样,切换的话试试先清屏再切换,再不行就关屏,切换过去再打开

网友B:
这肯定是程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程序问题了

我刚刚试了一个程序,把所有要显示的变量全部设置为自加,然后显示就没有问题。都不存在闪屏的问题,然后如果用外部传感器采集数据的话,就会出现闪屏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电路的干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试了一个程序,把所有要显示的变量全部设置为自加,然后显示就没有问题。都不存在闪屏的问题,然后 ...

是不是要显示的数据不稳定,而且变化很快呢,

给个假如的传感器数据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显示的数据不稳定,而且变化很快呢,

给个假如的传感器数据测试下 ...

是!只要数据有变化就会出现闪屏的情况!!

网友B:
应该还是没有配置对吧

网友E:
如果只是在更新数据的时候闪一下,
不影响产品质量的话,建议不去处理。
可以在HT1621读写数据时关掉显示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在更新数据的时候闪一下,
不影响产品质量的话,建议不去处理。
可以在HT1621读写数据时关掉显示看 ...

开什么玩笑,这样会闪烁,更不能接受

这芯片应用很广的,不用想了,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发送数据尽量快还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什么玩笑,这样会闪烁,更不能接受

这芯片应用很广的,不用想了,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我不是用的霍尔芯片测试速度并显示嘛,只要磁铁接近是才会闪,不接近是不闪的,难道是波形干扰!!

如果是程序的话, 有没有什么经验大概是那些方面的原因!!: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用的霍尔芯片测试速度并显示嘛,只要磁铁接近是才会闪,不接近是不闪的,难道是波形干扰!!

如果 ...

拿另外的磁铁试试,LCD与磁好象关系不大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什么玩笑,这样会闪烁,更不能接受

这芯片应用很广的,不用想了,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关显示,确实会闪烁。
但至少数值不会乱跳吗。

看看有没有输出锁存什么的。
@慢慢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显示,确实会闪烁。
但至少数值不会乱跳吗。

我开始也是以为是信号输入的波形干扰,加了滤波以后,发现还是不行,然后重新检查了下寄存器的配置问题,发现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吃了个饭回来,就好了,不闪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还出奇的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以为是信号输入的波形干扰,加了滤波以后,发现还是不行,然后重新检查了下寄存器的配置问题, ...

可能是饿了吧,有空带饭店里吃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饿了吧,有空带饭店里吃点好的!

:lol希望如此!!不要吃饱了又饿了!那可就惨了!!

网友F:
晕, 这样的问题都有,吃完饭就好了。 多半是楼主饿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晕, 这样的问题都有,吃完饭就好了。 多半是楼主饿晕了

肯定是哪里有问题的,只是暂时没找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