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例程】第16章电容触摸按键实验

楼主(2014-12-15):
第十六章 电容触摸按键实验

实验11

第十六章

1.硬件平台: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2.软件平台:MDK5.1
3.固件库版本:V1.4.0

    上一章,我们介绍了STM32F4的输入捕获功能及其使用。这一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通过输入捕获功能,来做一个电容触摸按键。在本章中,我们将用TIM2的通道1(PA5)来做输入捕获,并实现一个简单的电容触摸按键,通过该按键控制DS1的亮灭。从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6.1 电容触摸按键简介
16.2 硬件设计
16.3 软件设计
16.4 下载验证

16.1 电容触摸按键简介

触摸按键相对于传统的机械按键有寿命长、占用空间少、易于操作等诸多优点。大家看看如今的手机,触摸屏、触摸按键大行其道,而传统的机械按键,正在逐步从手机上面消失。本章,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的触摸按键:电容式触摸按键。
我们将利用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上的触摸按键(TPAD),来实现对DS1的亮灭控制。这里TPAD其实就是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上的一小块覆铜区域,实现原理如图16.1.1所示:

图16.1.1 电容触摸按键原理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检测电容充放电时间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有触摸,图中R是外接的电容充电电阻,Cs是没有触摸按下时TPAD与PCB之间的杂散电容。而Cx则是有手指按下的时候,手指与TPAD之间形成的电容。图中的开关是电容放电开关(由实际使用时,由STM32F4的IO代替)。
       先用开关将Cs(或Cs+Cx)上的电放尽,然后断开开关,让R给Cs(或Cs+Cx)充电,当没有手指触摸的时候,Cs的充电曲线如图中的A曲线。而当有手指触摸的时候,手指和TPAD之间引入了新的电容Cx,此时Cs+Cx的充电曲线如图中的B曲线。从上图可以看出,A、B两种情况下,Vc达到Vth的时间分别为Tcs和Tcs+Tcx。
       其中,除了Cs和Cx我们需要计算,其他都是已知的,根据电容充放电公式:
Vc=V0*(1-e^(-t/RC))
       其中Vc为电容电压,V0为充电电压,R为充电电阻,C为电容容值,e为自然底数,t为充电时间。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计算出Cs和Cx。利用这个公式,我们还可以把探索者开发板作为一个简单的电容计,直接可以测电容容量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捣鼓下。
       在本章中,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区分Tcs和Tcs+Tcx,就已经可以实现触摸检测了,当充电时间在Tcs附近,就可以认为没有触摸,而当充电时间大于Tcs+Tx时,就认为有触摸按下(Tx为检测阀值)。
       本章,我们使用PA5(TIM2_CH1)来检测TPAD是否有触摸,在每次检测之前,我们先配置PA5为推挽输出,将电容Cs(或Cs+Cx)放电,然后配置PA5为浮空输入,利用外部上拉电阻给电容Cs(Cs+Cx)充电,同时开启TIM2_CH1的输入捕获,检测上升沿,当检测到上升沿的时候,就认为电容充电完成了,完成一次捕获检测。
在MCU每次复位重启的时候,我们执行一次捕获检测(可以认为没触摸),记录此时的值,记为tpad_default_val,作为判断的依据。在后续的捕获检测,我们就通过与tpad_default_val的对比,来判断是不是有触摸发生。
关于输入捕获的配置,在上一章我们已经有详细介绍了,这里我们就不再介绍。至此,电容触摸按键的原理介绍完毕。
16.2 硬件设计

本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和DS1
2)  定时器TIM2
3)  触摸按键TPAD
前面两个之前均有介绍,我们需要通过TIM2_CH1(PA5)采集TPAD的信号,所以本实验需要用跳线帽短接多功能端口(P12)的TPAD和ADC,以实现TPAD连接到PA5。如图16.2.1所示:

图16.2.1 TPAD与STM32F4连接原理图
       硬件设置(用跳线帽短接多功能端口的ADC和TPAD即可)好之后,下面我们开始软件设计。
16.3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方面,相比上一实验,我们删掉了timer.c和timer.h文件,同时新建了tpad.c和tpad.h文件。因为tpad我们也是使用的定时器输入捕获来实现,所以我们相比上个实验并没有增加任何库函数相关的文件。
       接下来我们看看tpad.c文件代码:
#define TPAD_ARR_MAX_VAL  0XFFFFFFFF       //最大的ARR值(TIM2是32位定时器)
vu16 tpad_default_val=0;//空载的时候(没有手按下),计数器需要的时间
//初始化触摸按键,获得空载的时候触摸按键的取值.
//psc:分频系数,越小,灵敏度越高.
//返回值:0,初始化成功;1,初始化失败
u8 TPAD_Init(u8 psc)
{
       u16 buf[10],temp;  u8 j,i;
       TIM2_CH1_Cap_Init(TPAD_ARR_MAX_VAL,psc-1);//设置分频系数
       for(i=0;i<10;i++)//连续读取10次
       {
              buf=TPAD_Get_Val(); delay_ms(10);
       }
       for(i=0;i<9;i++)//排序
       {
              for(j=i+1;j<10;j++)
              {
                     if(buf>buf[j])//升序排列
                     {  temp=buf;  buf=buf[j];   buf[j]=temp;
                     }
              }
       }
       temp=0;
       for(i=2;i<8;i++)temp+=buf;//取中间的8个数据进行平均
       tpad_default_val=temp/6;
       printf("tpad_default_val:%d\r\n",tpad_default_val);
       if(tpad_default_val>TPAD_ARR_MAX_VAL/2)return 1;
//初始化遇到超过TPAD_ARR_MAX_VAL/2的数值,不正常!
       return 0;
}
//复位一次
//释放电容电量,并清除定时器的计数值
void TPAD_Rese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PA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输出0,放电
       delay_ms(5);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
       TIM_SetCounter(TIM2,0);           //归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PA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5
}
//得到定时器捕获值
//如果超时,则直接返回定时器的计数值.
//返回值:捕获值/计数值(超时的情况下返回)
u16 TPAD_Get_Val(void)
{
       TPAD_Reset();
       while(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等待捕获上升沿
       {
              if(TIM_GetCounter(TIM2)>TPAD_ARR_MAX_VAL-500)return
TIM_GetCounter(TIM2);//超时了,直接返回CNT的值
       };
       return TIM_GetCapture1(TIM2);
}
//读取n次,取最大值
//n:连续获取的次数
//返回值:n次读数里面读到的最大读数值
u16 TPAD_Get_MaxVal(u8 n)
{
       u16 temp=0,res=0;
       while(n--)
       {
              temp=TPAD_Get_Val();//得到一次值
              if(temp>res)res=temp;
       };
       return res;
}
//扫描触摸按键
//mode:0,不支持连续触发(按下一次必须松开才能按下一次);
//     1,支持连续触发(可以一直按下)
//返回值:0,没有按下;1,有按下;
#define TPAD_GATE_VAL   100  //触摸的门限值,也就是必须大于
//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才认为是有效触摸.
u8 TPAD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en=0;  //0,可以开始检测;>0,还不能开始检测
       u8 res=0,sample=3;              //默认采样次数为3次
       u16 rval;
       if(mode)
       {
              sample=6;       //支持连按的时候,设置采样次数为6次
              keyen=0; //支持连按
       }
       rval=TPAD_Get_MaxVal(sample);
       if(rval>(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rval<(10*tpad_default_val))
//大于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且小于10倍tpad_default_val,则有效
       {
              if((keyen==0)&&(rval>(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      res=1;
//大于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有效
              keyen=3;                      //至少要再过3次之后才能按键有效
       }
       if(keyen)keyen--;
       return res;
}
//定时器2通道2输入捕获配置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2_CH1_Cap_Init(u32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2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2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ORTA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TIM2); //PA5复用位定时器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A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5

   //初始化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初始化定时器2
       //初始化通道1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2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2 IC1

       TIM_Cmd(TIM2,ENABLE );      //使能定时器2
}
此部分代码包含6个函数,我们将介绍其中4个比较重要的函数:TIM2_CH1_Cap_Init、TPAD_Get_Val、TPAD_Init和TPAD_Scan。
首先介绍TIM2_CH1_Cap_Init函数,该函数和上一章的输入捕获函数基本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我们设置的是TIM2上一章是TIM5。通过该函数的设置,我们将可以捕获PA5上的上升沿,同样TIM2也是32位定时器。
我们再来看看TPAD_Get_Val函数,该函数用于得到定时器的一次捕获值。该函数先调用TPAD_Reset,将电容放电,同时设置通过调用函数TIM_SetCounter(TIM2,0)将计数值TIM2_CNT设置为0,然后死循环等待发生上升沿捕获(或计数溢出),将捕获到的值(或溢出值)作为返回值返回。
接着我们介绍TPAD_Init函数,该函数用于初始化输入捕获,并获取默认的TPAD值。该函数有一个参数,用来传递系统时钟,其实是为了配置TIM2_CH1_Cap_Init为1us计数周期。在该函数中连续10次读取TPAD值,将这些值升序排列后取中间6个值再做平均(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误差),并赋值给tpad_default_val,用于后续触摸判断的标准。
最后,我们来看看TPAD_Scan函数,该函数用于扫描TPAD是否有触摸,该函数的参数mode,用于设置是否支持连续触发。返回值如果是0,说明没有触摸,如果是1,则说明有触摸。该函数同样包含了一个静态变量,用于检测控制,类似第八章的KEY_Scan函数。所以该函数同样是不可重入的。在函数中,我们通过连续读取3次(不支持连续按的时候)TPAD的值,取这他们的最大值,和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比较,如果大于则说明有触摸,如果小于,则说明无触摸。其中tpad_default_val是我们在调用TPAD_Init函数的时候得到的值,而TPAD_GATE_VAL则是我们设定的一个门限值(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实验数据得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值就好了),这里我们设置为100。该函数,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条件限制,让触摸按键有更好的效果,这个就请大家看代码自行参悟了。
tpad.h头文件部分代码比较简单,这里不做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看主函数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8 t=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TPAD_Init(8);                            //初始化触摸按键,以84/4=21Mhz频率计数
     while(1)
       {
             if(TPAD_Scan(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此函数执行时间至少15ms)
              {
                     LED1=!LED1;              //LED1取反
              }
              t++;
              if(t==15)
              {
                     t=0;  LED0=!LED0;            //LED0取反,提示程序正在运行
              }
              delay_ms(10);
       }
}
该main函数比较简单,TPAD_Init(8)函数执行之后,就开始触摸按键的扫描,当有触摸的时候,对DS1取反,而DS0则有规律的间隔取反,提示程序正在运行。注意在修改main函数之后,还需要在main.c里面添加tpad.h头文件,否则会报错哦。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把uart_init(115200);去掉,因为在TPAD_Init函数里面,我们有用到printf,如果你去掉了uart_init,就会导致printf无法执行,从而死机。
至此,我们的软件设计就完成了。
16.4 下载验证

在完成软件设计之后,将我们将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上,可以看到DS0慢速闪烁,此时,我们用手指触摸ALIENTEK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上的TPAD(右下角的白色头像),就可以控制DS1的亮灭了。不过你要确保TPAD和ADC的跳线帽连接上了哦!如图16.4.1所示:

图16.4.1 触摸区域和跳线帽短接方式示意图
      同时大家可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每次复位的时候,会收到tpad_default_val的值,一般为250左右。
实验详细手册和源码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41586.htm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购买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855882779

网友A:
407的国内开发板资料还是比较少的;
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的国内开发板资料还是比较少的;
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handshake

网友B:
有兴趣要搞一下!!!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