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程序,谢谢大神

楼主(2014-12-15):
一、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外部中断按一下之后LED灯会暂停,按第二下时没反应。第二个,就是定时器怎么输出1s,我用for语句循环也不行。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P3^2;
sbit led=P2^7;

uchar num,flag;   //定义字符型变量num

void timer0() interrupt 0
{
flag=0;
while(1)
  {
    EX0=1;                //开定时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f(key==0)             //有键按下

         {
                   if(flag==0)            //flag记录上次定时器是开还是关
                {
                  flag=1;
                  TR0=0;      //关闭定时器T0
                }
            else
                {
                 flag=0;
                 TR0=1;                          //第一个问题:按一下正常暂停  再按不能正常运行
                }
          }

  }
}

main()
{                                                                 //第二个问题:不能延时1s

TMOD=0x01;      //开启定时器1  工作在定时方式1下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EX0=1;                //开定时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0=1;                //开定时器
TF0=0;

while(1)
{

        if(TF0==1)                   //1s后关闭 开始闪光灯
          {

                  num=0;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TF0=0;
                  if(++num==20);
                  led=~led;

          }
  }

}

二、怎么让定时器高电平输出1s,低电平输出2s?
谢谢大神帮忙~~

网友A:
每进一次外部中断,灯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进一次外部中断,灯取反。

大神,那您看看怎么延时1S呢?

网友A:
比如中断10ms,设个计数器,100次不就1S了吗。

楼主:
怎么设计数器啊,就是我上边这个程序,延时没用中断~~

网友B:
为什么中断服务函数里面会有个 while(1)

这样还怎么整

网友C:
你在中断里面写了个死循环,停在中断里面就跳不出去,如何继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中断服务函数里面会有个 while(1)

这样还怎么整

哦,明白了~~,那您看定时器怎么延时到1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中断里面写了个死循环,停在中断里面就跳不出去,如何继续啊!!

嗯,大神,您看我这个定时器怎么能延时1s,定时器不用中断的情况下延时~~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大神,您看我这个定时器怎么能延时1s,定时器不用中断的情况下延时~~谢谢大神! ...

那就用delay延时了,只不过这一般不是很准确
void delayms()
// 延时子程序   对应12M晶振
{
        unsigned int ms=1000;
        while(ms--)                                //每一次循环1ms
        {
           for(i = 0; i < 120; i++);
        }
}
哪里需要延时1S就调用这个函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delay延时了,只不过这一般不是很准确
void delayms()
// 延时子程序   对应12M晶振

嗯,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