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4.2不能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4-12-15):
我最近用CCS4.2调程序,有时候不能保存,弹出如下对话框: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从提示上看,应该检查有无出现中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

这是写代码时候的问题,这个还真不好说了。实在不行就只能上程序大家帮你找了。

楼主:
谢谢!我最后重写了一个。感觉这样不好,不能保存,太讨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最后重写了一个。感觉这样不好,不能保存,太讨厌了。

重写一个怎么样了呢?是不是通过了,又一次我也是遇见过同样的情况,怪我手欠,不知什么加了一个中文的空格。让我查了好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恭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求分享 ~~~~

楼主:
我重写了一个。

网友C:
是字符编码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种很痛苦的,很难定位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

楼主:
TI搞什么鬼?CCS3.3不这样吧?如果能保存,编译的时候提示哪行有错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搞什么鬼?CCS3.3不这样吧?如果能保存,编译的时候提示哪行有错就好了。 ...

我记得好像有定位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