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EED-DEV6416

楼主(2014-12-15):
DSP新手,用合众达的SEED-EDV6416开发板,配置好EMIFB后,下载到板子运行程序,外部扩展接口异步控制信号输出引脚输出一直是高电平,而不是按照配置得到的波形信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神用过相关的开发板么?

网友A:
确定运行起来了吧    你用示波器看到的是高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运行起来了吧    你用示波器看到的是高电平吗

是的,确定运行起来了,用示波器看的是高电平;
另外,后来又写了简单控制EMIFB的程序,在程序跑起来之后,用示波器看异步控制信号引脚的输出,可以看到电平的高低变化,但是信号高低电平的幅值相差很小,根本就不是说是在0-3.3v左右的信号,一直都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请大神赐教呀!

楼主:
下面是我的EMIFB寄存器配置部分程序:

static EMIFB_Config myEmifbCfg={
0x00012C38, //GBLCTL:ECLKOUT2输出时钟信号168MHZ,外部器件准备就绪并申请、拥有EMIF,HOLD输入允许
// 0x00052C38, //GBLCTL:ECLKOUT2输出时钟信号 168/2 MHZ,外部器件准备就绪并申请、拥有EMIF,HOLD输入允许
0xFFFFFF03, //CE0CTL:
0xFFFFFF03, //CE1CTL:
0xFFF20311, //CE2CTL:Rsetup=2,Rstrobe=3,hold=1;16位异步
0xFFFFFF03, //CE3CTL
// 0x0248F000, //SDCTL
// 0x005DC5DC, //SDTIM
// 0x00175F3F, //SAEX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CESEC0
0x00000000, //CESEC1
0x00000000, //CESEC2
0x00000000 //CESEC3
};

在main函数中使用CSL库函数进行配置,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GPIO_Handle myhGpio;
Uint32 i;
// EDMA_Handle myhEdma;
Uint32 EMIFB_GBLCTL_val1,EMIFB_GBLCTL_val2;

//Initialise CSL
CSL_init();
//配置GPIO
myhGpio = GPIO_open(GPIO_DEV0,GPIO_OPEN_RESET);
GPIO_config(myhGpio,&myGpioCfg);
/*
//配置EDMA
myhEdma = EDMA_open(EDMA_CHA_EXTINT6,EDMA_OPEN_RESET); //EDMA通道复位,中断禁止并清除
EDMA_config(myhEdma,&myEdmaCfg);
*/
// EDMA_ISROpen();
//
*(volatile unsigned int*)XBUSR = 0x00000002;
EMIFB_GBLCTL_val1 = EMIFB_RGET(GBLCTL);
//配置EMIFB
EMIFB_config(&myEmifbCfg);
EMIFB_GBLCTL_val2 = EMIFB_RGET(GBLCTL);

for(i=0;i<BUF_SIZE;i++){
data_org[i] = i;
data_proc[i] = data_org[i];
}

……

}

网友B(2015-05-02):
能给我发一份光盘的资料吗,谢谢4218006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