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遥控都是用的什么协议

楼主(2014-12-15):
我自制了一个红外接收的程序  接收可以  但是有误差  不过还是可以分辨 引导吗 和 数据码   可是问题来了   我用其他的遥控器   Whirlpool 空调遥控器得到的引导码   是两个6ms左右的  但是查不到这个遥控齐的协议   求大神分享空调遥控协议!!! 我是基于cc2530做的

网友A:
遥控器的编码有5-6种,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去对应属于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编码有5-6种,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去对应属于哪种...

高低电平   载波 间隔 我都可以得到   只是有点误差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是哪种协议啊     有没有协议大全啥的 分享下

网友B:
有示波器抓啊。

网友B:
协议可以自己定的,有的厂家为了不和别的混淆,就自己定的。

网友C:
这些都是厂家自己定的,没有标准。

网友D:
现在一般都红外吧,蓝牙 WiFi 2.4G用的比较少吧。

网友E:
这个各家都不太一样的,只能抓过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抓啊。

没示波    我自己做的    红外接收     发送稳定 32位数据  加间隔结束为引导码 NEC  大概cc2530芯片理论上中断 69次  但是实际上 69-75次之间   不过从引导吗开始到结束是正好69位   所以可以大致得到NEC 的数据    但是 我家遥控器就不是NEC  引导码是两个3ms左右(有误差不过差不多)  因为不知道什么协议  就只好得到什么数据  然后发出去  但是误差是硬伤啊,那么问题来了    引导码后面的数据位  周期又不确定   还有误差    所以有种淡淡的忧伤

网友F:
用逻辑分析器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逻辑分析器更清楚.

我想问问  现在所有协议    数据码那块  的 ‘0’‘1’ 周期是一样的 或差距不大的吗

网友G:
自己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