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可以在线申请cypress样片吗

楼主(2014-12-15):
现在网上可以在线申请cypress样片吗

网友A:
没申请过,真不知道啊

网友B:
一般的样片都可以申请,其他的就得找代理商了

网友C:
好久没申请了

网友D:
楼主自己看一看吧

网友E:
建议楼主亲自试一下

网友F:
过去常常申请的路过

网友G:
也打算最近申请一片

网友H:
最近没有申请

网友I:
应该可以吧

网友J:
可以的亲

网友K:
从没有申请过

网友L:
可以的 这个肯定不会停止

网友M:
木有申请过

网友N:
楼主尝试一下哈

网友O:
没有经验呀

网友P:
怎样申请?

网友Q:
大多数片子都是能申请的,部分芯片由于各种原因可能限制申请。进到你自己的账户中,里面有个MySample链接,按照里面的步骤填写基本信息即可。

网友R:
楼主,你需要申请什么样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