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DAC0832数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4-12-15):
大家好!最近我在调试DAC0832遇到如下问题,请求指导:

我用FPGA 的DDS产生了正弦波的8位的数字信号,送给DAC0832后,发现DAC0832的地上有高频毛刺干扰信号,干扰信号的峰峰值最大达到了1V左右。本来是想滤除经放大器转换后波形上的毛刺干扰信号,后来发现这个干扰是从地上来的,所以滤波器无法滤除。

不知道各位高人有什么妙招可以处理掉地上的这个毛刺干扰,万分感谢!

网友A:
PCB设计问题。。。不知你的是几层板

网友B:
想办法单点接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试试在模电及数电分别在其电源端并联大小电容0.1uF及数十uF,若还未改善则模电的地线要从电源的源头独立 ...

king5555你好!并联电容的办法已经有了,确实没什么用。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干扰不是从电源本身过来的,因为没有送数字信号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干扰的。
我的分析是这个干扰是DAC0832数字信号在变化的时候引入的干扰,这个干扰串到DAC0832的地上去了,
我尝试过在DAC0832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接一个磁珠,没有用。也将模拟地和数字地断开测试(实际上数字地是悬空的),这时测得DAC0832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上依然有干扰(原本想断开后只有数字地上有干扰,模拟地上应该没有干扰才对)。

现在想在输出放大器上加个电容形成一阶有源滤波器,不知道可行不,还要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