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返回的都是-2

楼主(2014-12-15):
我在PSOC里用加了一个E2PROM模块,设置了起始块127和大小64,并将flash表里相应位置改成了不保护(可写)状态,但我在程序里用E2PROM_bE2Write来写值,为什么返回的都是-2,

网友A:
堆空间不够

楼主:
为什么啊,我设的E2PROM大小64字节,只写1个字节也不行

网友A:
不要写一个字节,一次写64字节

网友B:
是的,否则写一次需要100多bytes 堆栈。

网友C:
估计你用的片子RAM 不大。

网友B:
嗯,
If Flash Memory is Plentiful (Efficient use of RAM)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