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谁了解MOVX

楼主(2014-12-15):
MOVX在SH79F161D单片机中指令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说明书怎么说得啊?

楼主:
查看说明书说是外部RAM操作?而在KEIL软件里,没有仿真出相关的寄存器值的变化

网友B:
SH79F161D在单片机内已集成了外部RAM区域了,可以通过MOVX进行仿问外部RAM,其实,外部RAM并不是SH79F161D以外的东东,而是这个单片机已集成了外部RAM区域了,只要我们用MOVX指令就能对该区域进行访问了

网友B:
关于在KEIL中,如何在仿真中看到外部RAM相应的字节值变化,是可以通过选择相应的地址的。

楼主:
没说到关键点,如:如何查看8位的外部RAM区域呢?

网友C:
关于8位外部RAM的KEIL仿真已经找到RAM地址了

楼主:
明白了,多谢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