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电容爆掉了!

楼主(2014-12-15):
用072的nucleo做调试,外接5V电源,刚接上就冒烟了,愣了一下,然后“砰”的一声钽电容炸了!马上拔电源,宿舍里一股焦糊味!二楼上图

楼主:
看C17,幸好就电容坏了,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A:
带电操作,或者你外接电源不稳定都容易引起;
实际使用还是少用钽电容(特别是DCDC电源)

网友B:
火花的感觉;不错啊

网友C:
一般电源接反会导致电容爆掉,你外接电源接反了吗?

网友D:
看我的这个:

网友E:
都是很牛的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这个:

网友F:
感觉这个电容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