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cyapi上位机编程

楼主(2014-12-15):
通过68013的cyapi编写的上位机程序给下位机发命令,然后下位机往回传输数据到pc上位机端,用的异步读数据,BeginDataXfer/WaitForXfer/FinishDataXfer三个函数,端点设置的AUTOIIN,为什么有时候读不到数据呢?已经用bushond抓取到了usb线传往上位机的数据,但FinishDataXfer读到的长度为0 !求助!!!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bushond能抓取到数据,说明通信没问题。
看看是不是缓冲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hond能抓取到数据,说明通信没问题。
看看是不是缓冲区的问题。

pc端缓冲区吗?怎么看是不是出问题了?我用console可以读到。我觉得是上位机这块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处理@通宵敲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hond能抓取到数据,说明通信没问题。
看看是不是缓冲区的问题。

缓冲区是不是要设置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端缓冲区吗?怎么看是不是出问题了?我用console可以读到。我觉得是上位机这块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处 ...

我也只是猜测,不懂上位机处理。
有裸机分析仪的话可以抓抓波形,
这样就是知道是不是上位机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缓冲区是不是要设置下?

你说读出来的数据长度是0,
那也就是说缓冲区里根本没数据。
可以看看缓冲区是不是分配成功了。
是不是被其他进程占用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读出来的数据长度是0,
那也就是说缓冲区里根本没数据。
可以看看缓冲区是不是分配成功了。

现在换了一个方式已经解决读数据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换了一个方式已经解决读数据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哈。

恩,解决了就好。
有空发个帖分型一下解决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