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加密】DSP2812如何加密?

楼主(2014-12-15):
先说说我对加密的理解:我是烧到Flash之后,又弄成在线编译模式,然后在Tools--F28xx·······里设置好密码之后点lock。 下次编译前先unlock。
                                     可事实是芯片就这样lock上了 解不开···········。

重新焊了一片,现在不敢试了。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具体加密的过程是什么??工程里要不要包含其他关于密码的文件了?

网友A:
这个说实话看了很多相关的说法   但是本人没试过
不管随便说
还望你在已经lock的芯片上继续试试   能不能连接上啊
知道密码应该是能够unlock的    但是绝对不能写全0
这样就解不开了

网友B:
这个说实话真没有试过,但是很多书上都有讲到。本来想找一本给你,但是以前的资料都找不到了。密码不能全是0,一般情况下只要密码正确应该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实话真没有试过,但是很多书上都有讲到。本来想找一本给你,但是以前的资料都找不到了。密码不能全是 ...

说滴对,斑竹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滴对,斑竹厉害

你也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实话真没有试过,但是很多书上都有讲到。本来想找一本给你,但是以前的资料都找不到了。密码不能全是 ...

我没有设置成全0,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是 在加密过程中 电压各种外部坏境都要稳定,不然很容易lock上解不开,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设置成全0,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是 在加密过程中 电压各种外部坏境都要稳定,不然很容易lock上解不开 ...

哦!那你实验的话还是在有问题的芯片上试一下。

楼主:
我是在烧写完Flash之后,用的第一种方法进行加密的,第二种方法TI的工程师建议程序没改完之前还是不要用

网友A:
本人遇到过就是在烧写过程中突然卡了   进度条不动了
然后断电    再次链接发现写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遇到过就是在烧写过程中突然卡了   进度条不动了
然后断电    再次链接发现写不了了 ...

我第一块锁上就是差不多这样的情况,卡了,我就窗口关了然后上电重启,发现已经锁上了